在设计机械结构中,什么样的需要模态分析或者谐波分析?

楼主(2022-11-22):
在设计机械结构中,什么样的需要模态分析或者谐波分析?感觉有的普通的传动,振动就很厉害,有的名字叫振动器或者振动筛,其实设计用考虑振动的,我说的是机构结构的振动?

网友:
1.首先需要判断结构是不是需要用到动力学分析。
2.模态分析是结构动力学的根本。
3.谐响应是载荷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主要看你分析的结构受到的外部载荷是不是这样的曲线变化的。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