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CATIA二开采购还有必要吗

楼主(2022-11-22):
  目前CATIA的二开对于设计来说还是不是那么重要,现在还会有公司进行采购吗?    在我了解一个好的辅助设计软件应该可以帮助设计师更高效率的工作,CATIA二开可不可以帮助一个公司提高设计效率?
  想听一下各位采购过或者准备采购大佬的意见,可以的话我也向上申请一波。

网友A:
国外的母公司开发本身都是自己工程师搞,外包也是找一个写软件的,按照工程师的要求做,软件内含的产品知识,设计流程关乎软件是否成功和效率。一句话,软件写的好,一定要减少设计工程师的工作量,不然开发了也没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母公司开发本身都是自己工程师搞,外包也是找一个写软件的,按照工程师的要求做,软件内含的产品知识 ...

二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设计的时间,提高效率,但是这个投资值不值得

网友B:
肯定可以啊,这软件万能插件太少了,功能可以参照臭豆腐那个插件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啊,这软件万能插件太少了,功能可以参照臭豆腐那个插件

有渠道吗??

网友C:
没有必要。
大公司一般自己搞二次开发。小公司catia都是盗版的,更不会花钱买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
大公司一般自己搞二次开发。小公司catia都是盗版的,更不会花钱买插件。

二次开发也需要开端口啊,自己开发没有直接买来方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次开发也需要开端口啊,自己开发没有直接买来方便吧

软件毕竟只是工具,二次开发最难的地方是把设计知识融入到工具中,并且要符合设计人员的思考方法和设计流程。自己开发是设计人员自己做,一般来说符合设计方法,但是程序一般写的就乱一些,效率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毕竟只是工具,二次开发最难的地方是把设计知识融入到工具中,并且要符合设计人员的思考方法和设计流 ...

二开的意义就是在于方便设计人员设计,把他的想法设计到软件里就会方便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