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下发程序给数控机床,然后数控机床自动执行程序

楼主(2022-11-22):
  目前可以通过FTP发送程序到机床,但是要人工复制程序到驱动才可以执行,请问各位大大怎么可以实现机床自动执行下发的程序啊,就是不需要人工复制程序这一步

网友:
不是可以用DNC模式吗

网友:
如果有三菱系统,通过软件可以读电脑的文件选程序

网友A:
我这里做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的,我们一般用两种方式来做机床自动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做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的,我们一般用两种方式来做机床自动选程序

1、先在机床内把所有需要的程序放进去,内存不够就加数据服务器,然后程序名参照操作系统例程编写,PMC程序编写与外部PLC对接的信号,这样外部PLC给信号到机床,机床根据PLC信号选择不同的程序
2、这个比较复杂,需要改写机床系统的软件程序,增加外接代码,就是做一次二次开发,让工控机通过网线给机床发数据包,然后机床的系统解析数据包,提取其中加工程序,之后把这个程序作为主程序去加工,这里还有设计一个反馈问题,机床提取程序之后还要返回数据包,防止字节丢失(这个后果比较严重)
3、一般用第一种的比较多,第二种这种方式是自动化线体里边用
4、我上次找到一家公司,他们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支持FANUC系统远程发送主程序,替换主程序,并且进行校对,这个软件再开发一下应该可以实现自动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