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加工

楼主(2022-11-22):
请教一下,一般常用的普通车床,加工轴的话长度能达到几米?不考虑直径

网友:
十几米的都有

网友:
看车床大小啊

网友:
见过2.2米x16米车床,,,

网友:
常用、普车2米算长的

网友(点评):
常 用的是6132-750,6140-750,

网友:
巨轮上的轴

网友:
轴能穿过卡盘就能很长。

网友:
不考虑直径,你试试MM级的轴。

网友:
我们的钳工师傅自己改加长车床

网友:
长的有几十米的,一般常用也就6140*1000

网友:
一半的社友没在认真回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
看下来,1米以内普车肯定能加工,超过1米不一定

楼主:
1.5米到2米长,直径30的圆钢,两头车螺纹,普车6140的能加工吗?

网友(点评):
可以调头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来,1米以内普车肯定能加工,超过1米不一定

应该是2米以内,1米的适用范围太小了,超过1米5的轴我一般都尽量避免

网友(点评):
跟刀架夹紧

网友(点评):
两头有啥相对位置精度要求的台阶之类就困难了,楼主那两头车螺纹倒是几乎没有长度限制

网友:
这个得考虑不少因素吧,长度、直径、公差、设备、场地、加工难度等等,条件越多,答案越准确,最实际的还是得去问问

网友:
加中心托架可以加工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