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进来讨论下常见的压紧机构

楼主(2022-11-23):
因为今年工厂效益太差,老板想从各方面节省开支,砍掉了与外协工装制作厂的合作,想让我们自己内部人员设计制作相应的产品工装,所以我被赶鸭子上架。
  我看了之前工装厂制作的一些夹具,便开始了一款产品简单的工装设计,但最后发现,这款产品有一边需要做压紧机构的空间有些不够,本来我是想在3图这里用1图的那种机构去压紧的,但没空间,本来这里也想用旋转气缸的,但怕边缘处大孔多了板强度会下降。所以有没有从事工装设计的大哥,能分享一下一些简单的压紧机构。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一个相应专门介绍工装夹具各类常用机构的学习分享网站啊。

网友:
你们老板倒是钱多的烧手,就不怕你给他干废球了

网友(点评):
信任力,是一种能力,他的老板有

网友(点评):
这意思,他空间不够,截一半不就行啦。反正他家老板又不介意。

网友A:
最外侧的气缸,用的杠杆结构,是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外侧的气缸,用的杠杆结构,是自己加工的?

对,那个结构需要自己厂里制作

网友:
所有压板都改成手动压板,这样不是给老板更省钱吗?手动压板更简单,不易坏,易操作,占空间更小。

网友B:
只保留中间两个气缸,两边的压板采用联动结构压紧,即一个气缸管两了压板。

网友:
我觉得你要用的是治具而不是夹具,慢慢学吧,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保留中间两个气缸,两边的压板采用联动结构压紧,即一个气缸管两了压板。

老哥就是缺这种结构啊,你之前有没有设计过这种类似的结构,分享分享啊

网友C:
lz说的旋转气缸是指旋转下压气缸吧

网友:
空间够的情况下全部用肘夹,省下一大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旋转气缸是指旋转下压气缸吧

smc叫旋转夹紧气缸,还分左右旋那个吧

网友:
小心了,老板要炒某些人的鱿鱼

网友:
这个没钱 一个大板直接压  或者像图片中那样 把气缸装板上也行 没必要装下面

网友D:
调整一下,把气缸安装在板子背面,孔就可以调整为比气缸的活塞杆大点的孔,这样就不会影响板子强度。然后自己设计一个连接杆,连接活塞杆和压紧块。但是这样调整后,要确认下气缸的长度,会不会在桥板转动过程中,与加工台面发生干涉。

网友(点评):
调整后的情况,就是类似于你现在最边上用的那种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旋转气缸是指旋转下压气缸吧

是啊,老兄之前有设计过什么压紧机构吗,截图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老兄之前有设计过什么压紧机构吗,截图分享一下啊

你图中的这些都要标件,旋转夹紧左右旋,杠杆式,
你稍微改改下压的压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整一下,把气缸安装在板子背面,孔就可以调整为比气缸的活塞杆大点的孔,这样就不会影响板子强度。然后自 ...

建议直接使用标件。

网友(点评):
必须的,只要标准件能满足使用要求,优先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使用标件。

老兄,这个转角气缸的,旋转下压行程标的15mm,实际工作的时候这个旋转行程 是多余15还是少于15

网友:
旋转气缸压紧

网友(2024-02-2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