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变径管?

楼主(2022-11-23):
一头DN100左右,另一头DN125左右,长度大概1米左右。均匀过渡。我的意思是如何低成本获得。

补充一下:钢管,仅需要1件,不一定是133 108也许其他随意尺寸,无缝管

网友:
滚圆,焊接

网友:
塑料件就加热了,用扩口器,然后在焊接;不锈钢管就加个大小头

网友:
买变径头,,,,,

网友:
听不懂,我也不敢问

网友:
有变径接头,买回来焊接就行了

网友:
滚压工艺可以不

网友:
直径差不超过壁厚的,直接焊

网友:
锥形卷圆,卷锥

网友A:
如果是金属的,就激光切割锥形板下料两块(先用软件做好展开图),考虑到锥辊需要定制,就用折弯机一点点的扇形折弯,折成两个半圆的,保证两头的半径尺寸,最后焊接在一起,打磨光滑。要最低成本的话,就我做好了白送给你。

网友(点评):
你也是够抠的,别人说白送你还问别人是不是包邮,贪得无厌啊

网友:
无缝?1米?形状要求高?车一个?膛一个?好像不好搞,数控车应该能实现。

网友:
就一个,上淘宝定做一个得了。

网友:
一米,还得是无缝的,只能去铸造了吧

网友:
你不知道有现成的大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金属的,就激光切割锥形板下料两块(先用软件做好展开图),考虑到锥辊需要定制,就用折弯机一点点的 ...

钣金行家啊

网友:
要省钱就自己做

网友:
就一个数量,直接买是最快的

网友:
把大管伞状破开,焊接成大小头就行了

网友:
锥辊卷圆再焊接,1米长,就是这成本也不低

网友:
设备:软管接头扣压机,规格150以上
材料:1米长DN125无缝钢管
方法:扣压机选择合适尺寸卡爪,对钢管一端反复挤压,挤压一次旋转一下钢管,直至钢管外圆无毛刺;调小扣压机尺寸并重复上述操作,直至达到你的尺寸要求。
必要时上车床修整一下外圆和端面

缺点:过渡有点急
优点:成本低,尺寸任意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