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选型,跪求指点。

楼主(2022-11-23):
图片中的选型计算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合理?跪谢!

网友A:
你跪哪儿啦?是先跪谢,还是有人指点后再跪?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到了论坛里,何必客气呐?
万一问题没有人解决的了,岂不哈哈?

网友B:
你的计算方式 是按 匀速时的扭矩

这种滚筒的 一般启动一瞬间的力矩比较大

所以要计算转动惯量 角加速度 最后求出最大启动扭矩

在按照图片的方式 摩擦系数和安全余量计算 出真实功率

网友:
这个摩擦阻力一般可以直接忽略的,直接算大轮子的启动扭矩就行,然后加上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跪哪儿啦?是先跪谢,还是有人指点后再跪?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到了论坛里, ...

江湖礼节总要到位

网友(点评):
人在江湖,江湖在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方式 是按 匀速时的扭矩

这种滚筒的 一般启动一瞬间的力矩比较大

我的理解是启动瞬间主要克服大小轮之间的摩擦力,匀速时这个力其实也很小了

网友:
我觉得得知道大轮的加速时间
结构没太看懂,等大神回答

网友C:
类似摩擦驱动的滚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跪哪儿啦?是先跪谢,还是有人指点后再跪?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到了论坛里, ...

大神也探讨一下呗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很好,思路严禁清晰。下一步计算力矩,看你怎么办

网友(点评):
关键的大事都还没办

网友(点评):
看错了,力矩计算已经在里面了哦,哈哈,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功率没有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摩擦驱动的滚筛

是的,大轮由四个小轮支撑,四个小轮左右各有一个驱动轮安装减速电机驱动,如图示。

网友D:
看你的图,四个轮子的总压力,公式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四个轮子的总压力,公式写错了

一个重力G压在四个轮子上,F是G在小轮子上的力的分量,简化成总的。可以把你的思路分享一下大家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重力G压在四个轮子上,F是G在小轮子上的力的分量,简化成总的。可以把你的思路分享一下大家探讨

F=G*COSa

楼主:
你好,力应该这样分解对吧,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轮由四个小轮支撑,四个小轮左右各有一个驱动轮安装减速电机驱动,如图示。

首先确定设计的转速和角加速度,计算最大质量的转动惯量求出启动扭矩然后算出功率。

网友:
启动运行停止,三个阶段的受力状态都要考虑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设计,这个和焊接滚轮架的结构一样。网上找到了一篇这方面计算的期刊,上面有一堆计算公式,但是没有推导过程,看得不是很明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