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外快不,非标设备

楼主(2022-11-23):
把软管涂上胶水插进接头上,在捆绑,全自动

网友:
60W

网友(点评):
60W 少了 。再加个0

网友(点评):
直接美刀

网友(点评):
光说不练,不算好汉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有点意思~~~~~~···.

网友:
工艺改一下,先捆绑,再涂胶装接头应该好做些,始终确保两头的位置就好。如果捆绑和装接头之间用人工斜接上料,就更好做了。

网友:
之前接触过类似项目别的不难,最麻烦的是穿绳,那玩意有规律,查了一堆绕绳器都没搞明白

网友:
貌似简单。来料状态不确定,难度就大了。

网友:
生产频率要求?卫生标准等级(食品,医药)?最后说一句;我不会

网友:
鲁尔接头,属于医疗器械的非标自动化生产吧,无菌是最起码的吧,要求不说全到时候设计出来要背锅的

网友:
单有多少?如果是一台,那60万,可以签

网友:
来料状态?要求说详细点

网友A:
整捆的胶管分切→振动盘上接头→UV胶固定→胶管盘绕→包胶铁扎线捆扎,这样应该ok,胶带不好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捆的胶管分切→振动盘上接头→UV胶固定→胶管盘绕→包胶铁扎线捆扎,这样应该ok,胶带不好绕的

胶带很好绕啊,有成熟的机构。
这个设备思路不难,都是成熟机构堆砌,就是实际做起来不知道有没有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胶带很好绕啊,有成熟的机构。
这个设备思路不难,都是成熟机构堆砌,就是实际做起来不知道有没有困难。 ...

胶带的结构推荐学习下?或者百度什么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胶带的结构推荐学习下?或者百度什么词?

胶带缠绕机
膜缠绕机
百度图片或者抖音搜索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胶带的结构推荐学习下?或者百度什么词?

就是一个中空的齿轮,齿轮上有个缺口以留出被缠绕物料的上下料位置,很成熟的机构,类似于磁环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带缠绕机
膜缠绕机
百度图片或者抖音搜索都有。

谢谢老兄,抖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中空的齿轮,齿轮上有个缺口以留出被缠绕物料的上下料位置,很成熟的机构,类似于磁环绕线

谢谢老兄

网友:
设备具体的参数等详细情况有吗?

网友:
氧气管
公司研发了两台都凉了,管子太长,上料传输不稳定。

网友D:
我搞过医疗,这个胶水不是大家想的胶水,是环氧乙烷,粘胶的量是要控制的,有品质要求,再就是看你这个管子的材质,有的有粘性不好上料,缠绕包装应该问题不大,我搞过输液器缠绕包装,纸塑袋。比你这个难多了

网友:
想接,怎么联系,先聊聊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过医疗,这个胶水不是大家想的胶水,是环氧乙烷,粘胶的量是要控制的,有品质要求,再就是看你这个管子 ...

对,很多项目都有坑。懂的人知道避坑,不懂的坑里躺。

网友:
项目有人做了么,没有的话 单独聊聊  13544020001   微信同步

网友:
首先无菌这一块就能把你们搞死,别想能不能实现,等你画完了别人再提很多要求。还有产能了不讲,怎么搞!速度快也不好搞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3-01-03):
1、管子做卷料自动上料分切
2、接头是振动盘来料套管
3、粘胶不难,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工艺上的坑
4、两头套管后收料
5、收料后应该有转料机构,然后做缠绕
6、前边兄弟说了无菌、节拍之类的问题这些都得说清楚,不然都是坑

网友:
我有成功的氧气管绕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