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储罐搅拌机械,求方案

楼主(2022-11-23):
直径10M  体积500立方的圆形储罐,里面物质比重750KG/m3的粉状物质,搅拌轴上需要通风,有从事过类似项目的同仁,请联系,有偿咨询

网友A:
粪污除铁搞定了没?

网友B:
只做过你这十分一体积的罐子

网友C:
如果是为了搅拌混料,没有想法。要是为了防止板结,影响下料,搅拌不推荐。做过大型浓缩机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粪污除铁搞定了没?

加了一套磁选,谢谢朋友,只能清除一部分 还是不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为了搅拌混料,没有想法。要是为了防止板结,影响下料,搅拌不推荐。做过大型浓缩机的路过。

投入物料是猪粪,产出是有机肥,需要搅拌和通风防止板结,起拱,  同时起到充分混合,增加发酵,搅拌轴上还要通气,现在想咨询一下结构、动力匹配等问题  V15606397510

网友(点评):
看一下铸造设备混砂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一套磁选,谢谢朋友,只能清除一部分 还是不能根治

你该贴中明确交代,有不锈钢杂物,加磁显然不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贴中明确交代,有不锈钢杂物,加磁显然不能根治。

我们公司是做粪污处理成套输送处理设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养殖厂粪污内经常混入螺杆、角钢等杂质,对我们后端的设备损伤很大,怎样才能在前段将这种杂质剥离,
PS:我们主要物料是含水率80的猪粪,主要杂质是M12*70-80  左右的细长杆铁件 或不锈钢件,各位有没有做类似设备

含有不锈钢件除不掉,只能过滤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做过你这十分一体积的罐子

我想,不仅仅有搅拌,外部可能还要有发酵的冷凝降温,还有出料机构吧

网友(点评):
我那时做的只是搅砂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