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芯部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空洞

楼主(2022-11-24):
今天遇到一个超出目前认知的事情,一个冷镦零件(工作螺纹处是冷镦直接缩杆成型,没进行切削加工)在滚丝后发现头部的内六方孔底有裂纹,将裂纹件横切后发现工件芯部有空洞。产品过程工艺为:材料拉拔+退火-冷镦-滚丝。请教有没有哪位大哥能指点下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会不会材料就有夹心的

楼主:
现在都怀疑是材料问题,但是包括材料厂家都没法解释。

网友:
六角底孔弄深了?

网友:
芯部都过了屈服线了,材质可能也不好

网友:
像擀面一样,表面硬了又擀里面去了,材料轧制的时候的下脚料吧

网友:
以前用实心不锈钢的做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