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曲线及升程角度的选择?

楼主(2022-11-24):
大佬们来谈谈凸轮曲线及升程角度的选择?各抒己见

网友:
等你抛砖

网友A:
凸轮 分 升程 休止 回程 三个基本阶段有时 是相互组合。

由于升程和回程时产生加速度,此时加速如果加速曲线如果不能柔性 很容易产生刚性冲击,甚至会有滚子脱落

这里一般有7条凸轮曲线,我们最常用的修正正弦曲线较多,可以参考凸轮分割器曲线

当然 一般是 工况按照转速 负载来选择。结构按照 偏置 摆杆和直推等方式
压力角 基圆半径 滚子直径等基本参数。

希望先把最基本的参数和普通常用凸轮机构了解一下 再谈可能更好点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A:
凸轮 分 升程 休止 回程 三个基本阶段有时 是相互组合。

由于升程和回程时产生加速度,此时加速如果加 ...

在百度上查资料是两眼一抹黑,看凸轮手册资料又需要好的数学基础,有哪些网上课程是对应新手友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