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和槽轮

楼主(2022-11-24):
齿轮链轮带轮凸轮我们经常用到,设计传动的时候也必不可少。但是对于棘轮和槽轮很少用到也很少去设计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很少接触这方面的设计了 是不是非标里面槽轮棘轮已经基本淘汰了

网友:
怎么可能

网友:
常用的就那几个型号  剩下的就是加不加台

网友:
主要看设计的东西运动特性吧,间歇运动应该槽轮用的多。

网友:
端子送料,用过棘轮

网友:
这两种是高级机构,一般没有上场的机会,就像你喝小酒,茅台不是每顿都要喝的

网友:
现在非标设备都是短平快,老板急着赚钱,复杂机构越来越少。

网友A:
主要还是成本的因素,槽轮、棘轮都是执行间歇运动的机构,而且启停过程中有冲击。我设计的第一台设备有一个棘轮机构,因为转动惯量比较大,所以需要为棘轮专门设置刹车机构,整个机构零件有十几个,棘轮还需要热处理,总的加工费用4000左右了,再加上设计费,装配费用,实际花费能到一万了,电气部分是摆线针轮减速机+异步电机+变频器。其实链轮传动更好实现(也需要刹车装置,只是小一些),用变频器启停实现间歇运动,启停的加速度是可控的。因为大部分都是标准件,整个成本就下来了。
如果是批量产品,棘轮机构的加工费用可以做到很低,估计1000以下是可以的,电控系统也不需要变频器了,经济性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最近在做一些批量设备,纯机械机构和低端电机用得越来越多,成本控制方法与小批量设备有很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成本的因素,槽轮、棘轮都是执行间歇运动的机构,而且启停过程中有冲击。我设计的第一台设备有一个 ...

对的  后面的人工调试成本也会差很多  根据情况而定吧

网友:
棘轮机构都是尽量用现成的,都不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