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件外部保存不行

楼主(2022-11-24):
各位大佬:           小弟装得是2020版的solidwork,  练习画了两个零件组件保存后只有一个组件,两个零件不显示。网上搜了说是右键外部保存,发现就没这个选项啊,是不是版本有问题啊,

网友:
你把零件打开,然后保存不行吗?

网友A:
网上很多都是旧版本的操作

网友B:
貌似单个零件才可以,装配体要保存要点上面右键保存,装配体中右键保存除非是虚拟零部件才可以

网友:
“两个零件不显示“是什么意思?零件132和136应该是被保存到某个地方了。可以用“文件”->"查找相关文件"查看保存位置。

网友:
外部保存是在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中:直接在装配体模式中插入新建零件,然后保存装配体;或则一些高级配合(例如皮带配合,),然后把皮带赋予实体特征;SW把这些零件作为虚拟零件,这些装配体保存的时候,会弹出让你内部保存的选项,保存在装配体内部;或则外部保存:指定文件夹来存放;但是:个人一般不建议内部保存,很容易丢文件,到时候找不到零件就哭了,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都是旧版本的操作

楼主的零件根本就是外部零件也不是虚拟零件哪来的外部保存,你这言之凿凿的根本没看懂图啊

网友(点评):
这么BT,外部零件还要保持干嘛,不是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单个零件才可以,装配体要保存要点上面右键保存,装配体中右键保存除非是虚拟零部件才可以

与几个零件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楼主的零件本身就是外部保存的零件,不是内部的虚拟零件。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啊;就是我画了一个组件保存以后想要看到其中的单独零件,怎么保存才行

网友(点评):
那就是保存到别的路径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啊;就是我画了一个组件保存以后想要看到其中的单独零件,怎么保存才行

你的文件已经是外部文件了,点红圈图标就能看到文件在哪。
只有虚拟文件的右键菜单里才会出现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