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钮卡口加工问题

楼主(2022-11-25):
大家好,求助大家碰到个加工问题,附件图1是个旋钮,需要设计制作个扭力板手与之匹配的扭头,带着旋钮一起转动旋紧。 这个旋钮直径是19mm,那个台阶高度为0.3mm不到。 现在我设计成图2套筒的仿形。但是加工费用太高了,一个要1600以上, 求助大家这个有什么其他好的设计或者降低下加工成本,谢谢

楼主:
有大大能解惑下吗,这个放电加工价格太贵了

网友:
这个黄色的件加工不出来吧?

网友:
别做那么复杂,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处槽直接铣开就行,16元解决。

这个槽铣开?供方回复是放电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处槽直接铣开就行,16元解决。

我明白了,谢谢。我改下设计,

网友B:
只有0.3mm凸起,扭矩应该不大吧,卡口搞成开放式的,直接铣就便宜了。
C:\Brose\liqian2\OneDrive - Brose Group\UserDir\Desktop\新建文件夹\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0.3mm凸起,扭矩应该不大吧,卡口搞成开放式的,直接铣就便宜了。

茅塞顿开,自己知识还是浅薄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口铣大点,那么准怼进去还要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0.3mm凸起,扭矩应该不大吧,卡口搞成开放式的,直接铣就便宜了。

悟了

网友:
原来的结构也不用放电啊,一次装夹就做出来了,普通的数控铣出来就行。
没有什么特殊构造啊。

网友:
1600.这个供应商以后可以直接pass掉

网友(点评):
设计问题干嘛赖供方啊,原设计不就只能放电加工么

网友:
友情提示,作成6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