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能这样用吗

楼主(2022-11-25):
今天在车间看到这样的设计,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用来当行走的支撑轮用,行走时主要承受径向力,基本上没有受轴向力。我说:这种轴承不能这么用,这种轴承主要用来承受轴向力,在轴向锁紧压紧的情况下可以承受一定径向力。他不同意,说手册上说明了这种轴承技能承受轴向力,也能承受径向力,这样用没问题。找他们领导,也说可以这样用,没问题,没有什么资料说必须轴向锁紧才能承受径向力。无果。
回来查了相关资料,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觉得这种安装方式没有轴向锁紧,承受径向力时产生的轴向分离没有抵消,使用肯定要出问题,你们怎么看?

现场的装配

现场的装配

网上找的轴承结构图

网上找的轴承结构图

网友:
他们这样用,上面的小车运动时肯定会哐当,相当于有个1mm的间隙配合。
除非两边的挡块与轴承内圈间隙特别小。

网友(点评):
两侧有间隙,而且即使没有间隙,两侧的挡块是锁上去的,不是整体加工的,时间久了螺钉肯定变形,间隙会变大。整体重量超过5吨

网友(点评):
只要没有间隙,两侧锁紧时不会有问题的。这么大的轴承,受力时可以算出来的。 其实这个最大的坏处是如果滚动时有个坑,冲击力过大,轴承外圈会碎裂。 做滚轮最好选用滚轮轴承或者实心滚圈配铜套

网友:
坏了不要自己出钱,瞎整

网友(点评):
只能说,挺敢用吧

网友A:
轮子现成的一大堆,非要用轴承干嘛,想不通。。。而且确实有问题,哪怕真要这么用,弄个直圆柱的滚动轴承也比这个好啊

网友:
当辊子,间隙大了些,可以用。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轴向不压紧,内外圈肯定有间隙,跑起来就会有异响,寿命也是问题

网友:
三个字,用的没毛病

网友:
速度不快无所谓呀,另外想知道楼主是什么岗位?怎么还管车间?

网友(点评):
我不是管车间,原来也是设计,现在转售前方案规划了,没事到车间转转,看到了就跟设计人员说的,不是跟车间说的

网友:
一般人都不会这么用吧,他们这么用的理由是啥?这个有啥优点?

网友(点评):
理由是,既能承受轴向力也能承受径向力,别管轴向上有没有力(实际也没有),用上总比没用好

网友B:
用轴承是有精度要求吗?实心的不是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现成的一大堆,非要用轴承干嘛,想不通。。。而且确实有问题,哪怕真要这么用,弄个直圆柱的滚动轴承也 ...

我也是建议用圆柱滚子轴承,承重、受力都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轴承是有精度要求吗?实心的不是更结实

对行走精度和平稳性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用轴承也没问题,只是纠结于所用的轴承类型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速度低,负载小,使用不频繁,可以这样用,一般可设计非标轴承,外圈和辊轮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