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八种加工方式,图解原理

楼主(2022-11-25):
齿形有多种形式,其中以渐开线齿形最为常见。渐开线齿形常用的加工方法有两大类,即成形法和展成法。
下面小编带大家看看几种齿形加工方法。

1、铣齿

采用盘形模数铣刀或指状铣刀铣齿属于成形法加工,铣刀刀齿截面形状与齿轮齿间形状相对应。此种方法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均较低,仅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

2、成形磨齿

也属于成形法加工,因砂轮不易修整,使用较少。

3、滚齿

属于展成法加工,其工作原理相当于一对螺旋齿轮啮合。齿轮滚刀的原型是一个螺旋角很大的螺旋齿轮,因齿数很少(通常齿数z = 1),牙齿很长,绕在轴上形成一个螺旋升角很小的蜗杆,再经过开槽和铲齿,便成为了具有切削刃和后角的滚刀。

4、剃齿

在大批量生产中剃齿是非淬硬齿面常用的精加工方法。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剃齿刀与被加工齿轮作自由啮合运动,借助于两者之间的相对滑移,从齿面上剃下很细的切屑,以提高齿面的精度。剃齿还可形成鼓形齿,用以改善齿面接触区位置。

5、插齿

插齿是除滚齿以外常用的一种利用展成法的切齿工艺。插齿时,插齿刀与工件相当于一对圆柱齿轮的啮合。插齿刀的往复运动是插齿的主运动,而插齿刀与工件按一定比例关系所作的圆周运动是插齿的进给运动。
再来一张原理图

6、展成法磨齿

展成法磨齿的切削运动与滚齿相似,是一种齿形精加工方法,特别是对于淬硬齿轮,往往是唯一的精加工方法。展成法磨齿可以采用蜗杆砂轮磨削,也可以采用锥形砂轮或碟形砂轮磨削。

7、珩齿

珩齿原理与剃齿相似,珩轮与工件类似于一对螺旋齿轮呈无侧隙啮合,利用啮合处的相对滑动,并在齿面间施加一定的压力来进行珩齿。

8、电火花线切割

电火花线切割简称线切割。它是在电火花穿孔、成形加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使电火花加工的应用得到了发展,而且某些方面已取代了电火花穿孔、成形加工。

网友:
还有注塑,粉末冶金,3D打印,铸造,锻造,冲压,激光切割,水切割,火焰切割,拉刀(内齿,外齿),蚀刻,等。。

网友:
线切割渐开线直齿轮可以实现较为准确的齿廓形状,缺点是粗糙度较低,对于8级精度以下的可采用慢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