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有限元分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11-25):
如果装配体里面只有一个零件是关键件,还用不用对整个装配体进行分析?
装配体里面几个关键零件才做整体分析,还是单独对关键件分析呢?

网友:
这是猜迷

网友:
每种情况都做一遍

网友:
你能对装配体做有限元分析的话,电脑和人都是杠杠滴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看重哪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关键零部件的静力学分析就够了,装配体更多的考虑振动,运动学和动力学的问题了。

网友:
只有一个,不需要对装备体分析,就单个零件就行。就算是多个,也可以是单个零件进行分析。关键边界条件设置好。一般装备体考虑刚柔耦合分析,振动之类的。

网友:
问这个问题啊,能有点专业精神么。。哈哈

网友:
不是专业分析岗位不要折腾,除非你电脑配置牛掰

网友:
可以用边界条件或质量单元等代替其他件

网友:
只对单个零件做过,装配体不会,等楼下教学

网友:
以anasys workbench为例,可以对装配体进行分析,然后用子模型,具体可百度
如果知道单个零件的受力以及约束,可直接分析零件
供参考

网友:
边界条件加得准的话就单个分析,边界条件不好加准的话就装配体。能利用对称就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