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托辊与圆柱体如何配合?V型托辊如何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22-11-25):
如图,辊式输送机,靠链条牵引,输送直径300mm长度6米的圆钢坯料。
因为圆钢是毛坯料,极端情况下可能只和两个辊接触,所以只画出下面两个V型辊。
求教:
1.圆钢怎样与V型轮做配合关系?二者应该是相切的,但在空间又是垂直的。。。这圆钢和V型辊轮的配合,小弟不知应该怎样做。
2.V型轮的刚性是否足够?希望能用simulation在辊轮零件状态下来计算。两端应该是轴承约束,V型辊的表面,如何来施加载荷?没想明白。

恳请大侠赐教?谢谢!
第一张图是装配体的结构,第二张图是辊型尺寸。

网友A:
简化,把接触点加荷载即可

网友:
能把圆钢和V辊做面接触试下,好像是13.8Mpa

网友B:
圆管和托辊 属于点接触

可以根据运动情况 计算一个圆钢最多接触几个托辊 算出每个接触点的压力

在按照轴承结构布局 计算最大弯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管和托辊 属于点接触

可以根据运动情况 计算一个圆钢最多接触几个托辊 算出每个接触点的压力

您好。点接触是怎样做的配合关系?点接触是怎样在软件中选定一个点或者面施加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把接触点加荷载即可

目前以我粗浅的学识,在辊子上切割出两个小平面来,这样有了施加载荷的地方。我们关注的是中心处,这个小平面离中心很远,根据圣维南原理,对于求弯矩来讲,是可行的。但如果同时经历弯扭,这个做法还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