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点位置应该怎样设计和计算呢?

楼主(2022-11-26):
液压缸顶翻一个长和宽800、高1000的料桶,料桶总重500KG,转动角度135°,应该怎样找支点位置和计算出它所需要的推力呢??

网友:
设定不同支点,寻找最佳位置

网友:
多留空位预判,不要想着一个点就行了,给自己留改进调整的位置和余地!

网友:
先给2楼点个赞,非常完美的回答,然后回答下楼主,对支点位置在空间上或者结构上有没有要求,没有的话可以定在图示矩形框中心(矩形桶重心),这样对液压缸的要求最小,里面不放东西的话只要铰接处够光滑用手轻轻一拨就可以转动。这么一想你看桶平常处于什么状态,支点可以放在所需状态下重心偏下一点,这样不受理力状态下桶可以较好的保持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