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膜厚仪? 可以测量导电的镀层吗?如 镀镍层,镀锌层

楼主(2022-11-27):
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膜厚仪?   可以测量导电的镀层吗?如 镀镍层,镀锌层

一般的使用磁感应方法的仪器,可以测量导电镀层的厚度吗?  说明书上说不行,但实际上测量有结果啊???

网友:
超声波测量镀铬层是可行的,我试过

网友A:
能量色散光谱仪,常规的镀层银、锌、铬什么的都能测,稳得一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色散光谱仪,常规的镀层银、锌、铬什么的都能测,稳得一P。

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

3V X-RAY

网友(2024-05-22):
小件可以用国产天瑞X射线电镀测厚仪,Fischer和牛津的廉价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