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装配尺寸链的问题

楼主(2022-11-27):
如图片所示 想让轴承有压紧量0.1mm
78和158的尺寸公差如何分配比较合适。
轴承厚80

网友:
这里面好几个轴承,不知你说哪个?

网友:
封闭尺寸

先把装配图发一下

轴承轴向余量0.1 可以根据各个极限尺寸布置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