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怎么判断用静力学分析还是用动力学分析

楼主(2022-11-27):
大家在进行结构分析时,怎么区分是静力学分析还是动力学分析,以下理论内容可以作为理论指导进行判断。

如果熟悉结构动力学,那么可以首先计算结构的固有频率,并与荷载的性质进行比较。下图是一类典型的加载过程,即荷载随时间线性递增,到最大值后保持不变。那么对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做静力分析还是需要做动力分析呢?

下面给出一系列不同荷载上升时间的单自由度系统的动位移幅值的变化曲线。由结构动力学理论计算结果可知,当加载时间(上升时间)超过3倍结构固有周期时,自振引起的动力效应将显著降低,可以视为静力问题。

计算结果还表明,加载上升时间为结构固有周期的整数倍时,荷载水平段也不会引起系统的振动。这个理论为有限元分析中采用静力计算还是动力学计算提供了理论依据。

网友:
老乡用什么软件做分析的,我水平很次,目前都是用SW自带的分析模块进行分析,一般静强度用得多,疲劳和动态的目前都还不会,能不能指点我一下?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Ansys Workbench。我也只会个皮毛,谈不上指点。

楼主:
图一是一系列不同荷载上升时间的单自由度系统的动位移幅值的变化曲线。
图二是力加载过程曲线。

一系列不同荷载上升时间的单自由度系统的动位移幅值的变化曲线

一系列不同荷载上升时间的单自由度系统的动位移幅值的变化曲线

加载过程

加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