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6MM厚铁板,用滚筒机滚圆,折弯半径和K因子怎么给呀?谢谢!

楼主(2022-11-27):
大家好!请问6MM厚铁板,用滚筒机滚圆,折弯半径和K因子怎么给呀?谢谢!

网友:
用滚筒机滚圆,有点厚了,需要大功率滚圆机。

网友(点评):
卷板机应该是很常见的机械加工设备了吧

网友(点评):
6mm,看卷多大直径,若直径小,要很大功率的。

网友:
多次折弯能否接受

网友:
在卷圆时,折弯半径这个参数不影响展开长度,中性因子我一般给0.5,手算公式:(外径-板厚)*π。

网友A:
在卷圆时,折弯半径这个参数不影响展开长度,中性因子我一般给0.5,手算公式:(外径-板厚)*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卷圆时,折弯半径这个参数不影响展开长度,中性因子我一般给0.5,手算公式:(外径-板厚)*π

主要是看圆度和直径误差给的是多少,以及工艺要求,如果是卷筒焊接然后校圆加工,那内径就可已留小点,如果是卷筒成型不加工,圆度和误差很小比如园直径偏大一点,圆度不好的话,直径差个4,5mm也是有过的,至于理论直径尺寸,要求高就直接找一线搜集些数据搞个表格出来,因为这个东西的k因子和材料板厚有关系,没那么大要求k按照0.5也是合理的,只不过如果k偏差大了差个2,3mm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