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友熟悉CAESAR Ⅱ管道应力分析软件的吗?

楼主(2022-11-27):
我有个项目管道是大直径管道,需要采用弹簧支吊架,我选择恒力弹簧支吊架,软件里输入弹簧数量是2个,可是计算结果出来却显示1个弹簧,导致单个弹簧载荷太大,从标准里选不到。

网友A:
我之前做过15年发电管道设计,大口径最好不用采用输入数量的方式设置弹簧,因为两个弹簧受力不均匀,差异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过15年发电管道设计,大口径最好不用采用输入数量的方式设置弹簧,因为两个弹簧受力不均匀,差异可 ...

您的意思是,按默认值1去计算,然后,数量,并联,串联自己确定载荷?

网友(2023-01-15):
|晓昀发表于 11-28 12:56
您的意思是,按默认值1去计算,然后,数量,并联,串联自己确定载荷?

不是,我是说把每个有弹簧位置都单独设置,大口径管道每个弹簧可能受力并非完全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