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臂升降结构关键件分析问题

楼主(2022-11-27):
图1为剪叉臂升降平台,在平台上面施加一个载荷后,要去分析其负责升降的剪叉杆
这个剪叉杆,是由两副组成,我提取其中一幅,它有一端铰接在轴承座上A点圆孔,仅是轴向转动,另一端B点圆孔是带着滑块沿着X向平动,同时也可以沿着滑块轴向转动
中间的C点圆孔是一个圆柱销,只是转动,但实际工作时,会沿着XY方向有小幅度的窜动,因为是间隙配合
我现在把其中一个剪叉杆单独提取出来,对A点圆孔施加除转动外的其他约束,同理对D点圆孔也是施加除转动与平动外的其他约束,对O点施加除转动外的其他约束
我用SolidWorks软件-远程载荷施加到D点的圆孔里后2000N,之后其变形的样子我感觉非常不合理,
不知我是应该在装配体里分析好,还是单独提取剪叉杆分析?谢谢!
图1

网友:
这个变形那里不合理呀,这是10的负4次方,显示是放大了比例的

网友A:
给D加力干嘛?
另外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你只给了两个(大小、作用点)。
再者,图里有没有O点?我没看到。
实际施力点离C有一段距离的,剪叉臂上的一个点。

相对于克服负载力(向下),
这个点向上的分力相较于液压缸(或其它)的推力的百分比是持续增加的;
也就是说:液压缸的推力会持续减小。

另外,主动杆和从动杆受力情况有所不同。

总而言之,施力点不对,算出来的结果也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D加力干嘛?
另外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你只给了两个(大小、作用点)。
再者,图里有没有O ...

C点,说错了,没有O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C点,说错了,没有O点

那不是施加约束,那是施加力。
把液压缸排除在系统之外,那么液压缸的推力就是外力,
液压缸推力的向上的分力就是克服负载所需要的力,
这个分力要大于负载加上各种损耗,再打一部分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D加力干嘛?
另外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你只给了两个(大小、作用点)。
再者,图里有没有O ...

那我还是按整体分析吧
平台、一幅剪叉臂、底座,另外我在保留轴承座与叉臂内孔的连接轴,轴承座不在分析之列
把载荷给到平台上,剪叉臂的约束就像我上面说到的那些方式进行约束

网友(点评):
不是重载(300Kg以上),铰接处不是特别单薄,就没问题。重载就要计算每个支点的受力情况+每个臂的强度。另外,像支点受力,直接受力分析就行,也不复杂。不必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1.你这个模型有点问题,油缸的力没有算进去。
2.D点的受力2000N我无法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机构

需要懂理论力学  D点的受力不是一个恒定的,是个随角度变化 力的大小也跟着变化的。  应该先计算公式函数求出来

再计算最大载荷 进行零件强度分析

如果需要计算动力学分析 需要整体结构布局摩擦等

网友:
A点不动,c点不动,ac段就是死的,这肯定算不对啊,C点绕a点转的时候,他的xy也在发生变化的,要是整个建立的有限元模型,c点的约束应该是两个剪叉杆的中心点钢接,不上其他约束吧

网友:
C点的约束时两个剪叉杆的中心点结构约束,不能施加其他的约束,他是既能旋转,也能平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