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受压后哪里最先发生失稳

楼主(2022-11-27):
气缸两端都是铰链连接,工作时活塞杆完全伸出,在气缸在提供推力的同时,自身承受压力,若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是活塞杆先失稳折弯还是活塞处先失稳,毕竟气缸完全伸出时,活塞已经移动到头部了,总的导向长度并不长。有没有计算这些的软件。

网友:
油缸的话就看过几次杆弯曲的。

网友:
1.细长杆容易失稳。
2.判断长径比是否达到需要判断是否失稳。

网友:
肯定是活塞杆, 具体位置和次数,取决于活塞杆伸出过程中遇到阻力(施力)点在哪里和次数; 发生的位置在前端盖里的轴承与活塞杆接触的地方。

网友A:
同意楼上。
但设计时为什么让气缸承受这么大的横向力,及时不失稳也容易漏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但设计时为什么让气缸承受这么大的横向力,及时不失稳也容易漏气啊。

是我表述不准确,气缸受压力是指气缸作为二力杆受到轴向压力,不是额外受到横向的负载

网友(2022-12-28):
这个问题 我觉得三一重工这些做液压方面的公司最有发言权

网友:
气缸无数种,刚体前端的导向密封那里很不一样。最简单的办法,角磨机伺候,轴向解剖弯掉的气缸。不懂保持机构长啥样却想计算,参数哪里来?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提前看仔细了厂家的样本中气缸的剖视图。看懂了,哪儿是软的哪儿是硬的,差不多就不用算了。就跟着参数表打七八折用。(万一买到山寨的呢?

网友:
设计动力不住和失稳应该是两回事,失稳很容易计算,找个分析软件就行例如abaqus。

网友:
失稳已改是曲屈问题,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