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理石刚性好?

楼主(2022-11-27):
工作中经常接触大理石件,大理石平台什么的。大家都认定大理石刚性高,不易变形。当然事实也如此,但最近做一个大理石工件的有限元分析时,发现大理石的弹性模量只有55Gpa,小于碳钢不少,按材料力学上讲抗弯刚性=EI来讲的话,大理石的刚性理应不如碳钢的呀。这个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个人拙见:大理石一般用作对平面度要求高的工况,而并非抗弯刚性高得工况吧。在加工时的应力变形和热胀冷缩以及后续的氧化生锈,大理石要优于常规金属,可以更容易控制平面度。金属如果要达到同等指标,可能要选择特殊表面处理的特殊钢材,那价格又上去了吧。

补充内容 (2022-11-28 09:01):
铸铁平台与大理石平台优缺点

铸铁平台与大理石平台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针对于工作需求,选择大理石平台还是铸铁平台,要根据其特性及使用需求制定。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将大理石平台和铸铁平台做几个细分化比...

网友:
大理石主要是不会变形,或者变形量非常小,特别适合做平板

网友:
大理石基本不会变形,弹性小刚性好,但是脆,易裂开。用它是因为它重又便宜,可以稳定机械。

网友:
是花岗岩,不是大理石吧。
平板用花岗岩是因为用的浅层材料,时效变形小;热膨胀小;轻微碰撞不会突起变形从而影响精度。
结构件用花岗岩除了以上优点还有是震动阻尼大。

网友:
断章取义,按这逻辑,岂不是大部分都可以不用金属,用石材了?可事实上,大理石大多只用于机座,至于为何,你不如了解下它与铸铁的优劣,这样没头没脑的问有些掉价

网友:
就是图便宜,稳定不变形;好的还是铸铁《机械精度基础》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是不是大理石不易产生内应力!而且密度低,比刚度就会高

楼主:
|老菜鸟168发表于 11-27 21:57个人拙见:大理石一般用作对平面度要求高的工况,而并非抗弯刚性高得工况吧。在加工时的应力变形和热胀冷缩以及后续的氧化生锈,大理石要优于常规金属,可以更容易控制平面度。金属如果要达到同等指标,可能要选择特殊表面处理的特殊钢材,那价格又上去了吧。

补充内容 (2022-11-28 09:01):

铸铁平台与大理石平台优缺点

铸铁平台与大理石平台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针对于工作需求,选择大理石平台还是铸铁平台,要根据其特性及使用需求制定。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将大理石平台和铸铁平台做几个细分化比...
老哥你从适用性和性价比等综合考虑,我是十分认同的。得出的结果也与事实相同。一般大理石总是用在抗震,高精度,高稳定性等的场合,这与大理石的那些物理特性有关呢?我原以为会和弹性模量有关的。

楼主:
|koop_00818发表于 11-28 07:22大理石主要是不会变形,或者变形量非常小,特别适合做平板
对,事实也是如此,但没搞明白,这些优点和大理石的那些物理特性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