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扭转的零件

楼主(2022-11-28):
我有个零件,截面长12mm,宽9mm,杆子总长225mm,要承受27Nm的扭矩,转动频率很低,一年可能不超过100次,想用Q235,可以用吗,算了下应力超了,不知道算的对不对,要么就用Q345保险些

网友:
只有长和宽

网友(点评):
截面是长和宽的杆子,杆子长225

网友:
兄弟,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一下。咱看看呗

网友(点评):
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
前提条件还是不足

截面是矩形的  受扭转 会产生 扭变形

这里需要材料力学 扭转应力是否超过许应力
同时也要注意 扭转变形量是否超过你的现场的精度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特殊精度的要求,杆子和手柄的间隙也有20-50丝,大侠,参看下面设计手册里的公式简单计算是否就够了

楼主:
用的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这个公式算的

网友(点评):
换成空心的矩形管,你还会计算吗?

网友(点评):
公式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这个公式算的

为啥我算下才100+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这个公式算的

SW算了好像是237mpa

网友:
算了下最大应力235MPa左右。

网友:
Wt=0.225*9*9*12≈218 mm^3
Mt=27000Nmm

27000/218=123MPa,不知道大伙咋算的200+。我哪里错了。。。

网友:
实际应用的时候一点弯矩不用考虑么

网友(点评):
可以不考虑弯矩

网友:
又看了一下书。
楼主所附公式为自由扭转的变形公式,算下来应力为123Mpa
solidworks中,如果将一端固定,一端施加扭矩。此时情况属于约束扭转,除了123mpa的切应力外,还有蛮大的正应力。所以合起来有240mpa左右。

网友(点评):
是啊,看来Q235是不能用了

网友:
应力搞错了,更正一下。但实际中不都是考察等效应力么。

网友(点评):
赞~看了下确实是。

网友:
你把这个按照12*9*225规则做一个出来,按照27N.m力矩拧个1000次试试看看会不会变形会不会坏。

网友:
麻烦把约束条件给下。

网友:
自己做个实物,测试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屏幕截图 2022-11-30  用SW静力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