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很少做压力机的驱动源

楼主(2022-11-28):
1、为什么步进很少做压力机的驱动源,是因为控制精度不够吗?比如控制压力100N,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100N,反馈给步进电机,然后步进电机关闭需要几百微秒,这样会出现过冲现象。
2、可以用两台步进电机做驱动源,然后同步控制吗

网友:
步进电机扭力随着转速变化 而变化。抗负载能力比较差

至于同步问题,同时发脉冲也不一定同步

网友:
用伺服的扭力模式比较好。

网友:
步进电机只有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没有扭矩模式。

网友:
小压力的倒是可以的啊,同步也是容易的

网友:
步进电机压力不稳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