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自锁结构求教

楼主(2022-11-28):
客户定制了一个xyz的平台,负载不大 几十公斤  但定位精度要求高,微米级别的,要求正负方向都能运动,目前是采取步进电机+丝杠传动,可用户要求能智能化自锁,该加个什么样的结构实现智能化自锁呢?求社区的大牛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A:
微米级别,这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B:
抱闸? 智能化自锁是何意呀

网友C:
精度要求那么高,至少得是滚珠丝杠,但是滚珠丝杠无法自锁,梯形丝杆摩擦大精度差些,你可以去看看行星滚柱丝杠,除了贵,啥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米级别,这要求太高了吧。

是的,要求很高

网友D:
纳米级别精度,步进+滚珠丝杠就够呛了,自锁可以考虑气动或电动导轨锁

网友(点评):
你一下给精度提高了1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闸? 智能化自锁是何意呀

比如xyz方向随便移动+5或者-5 然后能自锁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那么高,至少得是滚珠丝杠,但是滚珠丝杠无法自锁,梯形丝杆摩擦大精度差些,你可以去看看行星滚柱 ...

行星滚柱的没用过,我研究一下目前选了THK的C0级的滚珠丝杠

网友E:
光学平台 可以达到那么高的精度

智能化自锁 无非就是加一个电磁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纳米级别精度,步进+滚珠丝杠就够呛了,自锁可以考虑气动或电动导轨锁

电动导轨锁,不太好找,选了THK的交叉滚柱导轨

网友(点评):
电动导轨锁德国ZIMMER,气动的国产就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学平台 可以达到那么高的精度

智能化自锁 无非就是加一个电磁抱闸

嗯类似产品先按这个出方案再说

网友F:
再理解一下“自锁”的语义,被想偏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理解一下“自锁”的语义,被想偏喽

嗯,有点偏离了
静下心来想想,带抱闸电机也能满足自锁要求

网友:
定位精度高,还用步进?

网友:
这个是否可以考虑带自锁的步进电机?

网友G:
最简单的直接电机带自锁就好了啊,都是成套卖的

网友H:
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研磨级丝杆,可以达到微米级精度和自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直接电机带自锁就好了啊,都是成套卖的

嗯嗯
选了带抱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研磨级丝杆,可以达到微米级精度和自锁功能

嗯嗯  选了C0级别的丝杠

网友I:
都LOW逼到用步进电机了,大伙太推荐这些货给他?有病?

网友(点评):
非常有道理

网友:
交叉滚柱导轨精度比滚珠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LOW逼到用步进电机了,大伙太推荐这些货给他?有病?

话糙理不糙

网友:
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

网友:
这个重量如果平面用的话,用高精度的伺服,如果竖起来用,需要加个减速机。丝杠需要用大预压的。定位精度能达到,但是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研磨级丝杆,可以达到微米级精度和自锁功能

带抱闸的电机,能用在高真空环境的目前还没找到
太多厂家的刹车电机 高真空环境不能用

网友:
不光要挑丝杆,还得挑轴承游隙,保险点还得再加个光栅尺

网友:
微米级别还是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