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装置中的8种常见减速机介绍

楼主(2022-11-28):
减速机一般用于低转速大扭矩的传动设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通过减速机的输入轴上的齿数少的齿轮啮合输出轴上的大齿轮来达到减速的目的。

  减速机的种类繁多,型号各异,不同种类有不同的用途:
  按照传动类型可分为齿轮减速机、蜗杆减速机和行星齿轮减速机;
  按照传动级数不同可分为单级和多级减速机;
  按照齿轮形状可分为圆柱齿轮减速机、圆锥齿轮减速机和圆锥-圆柱齿轮减速机;
  按照传动的布置形式又可分为展开式、分流式和同轴式减速机。
  本文分享8种常见的减速机。
  1。转向箱
  转向箱又名换向器、转向器,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是减速机中的一个系列,在工业领域有很广泛的应用。

  转向箱有单轴、双横轴、单纵轴,双纵轴可选。速比1:1、1.5:1、2:1、2.5:1、3:1、4:1、5:1全部为实际传动比。转向箱可以正反运转,低速或高速传动平稳。转向箱当速比不是1:1时,横轴输入、纵轴输出为减速,纵轴输入、横轴输出为增速。
  机壳:高刚性FC-25铸铁铸造;
  齿轮:齿轮采用优质高纯净度合金刚20CrMnTiH渗碳淬火,及研磨而成;
  主轴:轴类采用合金刚调质、高悬重负荷能力;
  轴承:配备重负荷能力的滚锥轴承;
  油封:双封唇片的油封、兼具防尘及防漏油的能力;
  润滑:适当的润滑油使用,可以发挥转向箱的效率,并提高其运转的寿命。
  2。行星齿轮减速机
  行星减速机以其体积小,传动效率高,减速范围广,精度高等诸多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伺服、步进、直流等传动系统中。其作用就是在保证精密传动的前提下,主要被用来降低转速增大扭矩和降低负载/电机的转动惯量比。

  行星减速机因为结构原因,单级减速最小为3,最大一般不超过10,常见减速比为:3/4/5/6/8/10,减速机级数一般不超过3,但有部分大减速比定制减速机有4级减速。
  相对其他减速机,行星减速机具有高刚性、高精度(单级可做到1分以内)、高传动效率(单级在97%-98%)、高的扭矩、体积比、终身免维护等特点。因为这些特点,行星减速机多数是安装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上,用来降低转速,提升扭矩,匹配惯量。
  3。蜗杆减速机
  主要有圆柱蜗杆减速机,圆弧环面蜗杆减速机,锥蜗杆减速机和蜗杆—齿轮减速机,其中以圆柱蜗杆减速机最为常用。

  蜗杆减速机适用于减速比为10~80。结构紧凑,传动比大,但传动效率低,适用于小功率、间隙工作的场合。当蜗杆圆周速度V≤4~5m/s时,蜗杆为下置式,润滑冷却条件较好;当V≥4~5m/s时,油的搅动损失较大,一般蜗杆为上置式。
  4。摆线针轮减速机
  特点:
  1)高速比和高效率单级传动,就能达到1:87的减速比,效率在90%以上,如果采用多级传动,减速比更大;
  2)结构紧凑体积小由于采用了行星传动原理,输入轴输出轴在同一轴心线上,使其机型获得尽可能小的尺寸;
  3)运转平稳噪声低摆线针齿啮合齿数较多,重叠系数大以及具有机件平衡的机理,使振动和噪声限制在最小程度;
  4)使用可靠、寿命长因主要零件采用高碳铬钢材料,经淬火处理(HRC58~62)获得高强度,并且,部分传动接触采用了滚动摩擦,所以经久耐用寿命长;
  5)设计合理,维修方便,容易分解安装,最少零件个数以及简单的润滑,使摆线针轮减速机深受用户的信赖。
  5。SB针轮摆线减速机
  SB针轮摆线减速机是在摆线针轮减速器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的一种传动装置,摆线减速机广泛用于石油、化工、轻工、纺织、食品、塑料、制药、陶瓷、印染、冶金、矿山、烟草、造纸、制革、木工、电子仪表、玻璃、环保等输送线、流水线、等机械设备领域中,SB针轮摆线减速器的结构与特点如下:
  1)SB针轮摆线减速机采用一个针齿轮与一个内摆线轮和一个外摆线轮同时啮合,实现减速传动,省去了普通摆线针轮减速器必不可少的等角速W输出机构;
  2)结构简单紧凑,整机零部件数比普通减速器减少20%~30%,制造工艺简化,成本低;
  3)传动比i=-z3/2(z3为外摆线轮齿数),可以0.5进级;
  4)效率高,单级传动整机效率达90%~96%;
  5)SB针轮摆线减速机多齿啮合,承载能力较高,运转平稳,噪声低。
  6。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
  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是一种应用行星传动原理,采用摆线针对啮合机构,其结构紧凑、新颖的减带机。可广泛应用于化工、陶瓷、矿山、起重、运输等设备中。

  其优点:
  效率高、寿命长、运转平稳、减带范围大,单级减速时速比1/9-1/87种速比,双级减速时1/101-1/7569二十多种速比。根据需要,还可更多级组合减速。
  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根据用户要求,可匹配调速电机、制动电机、防爆电机、普通Y系列电机等。根据减速机机座号的大小匹配不同功率的电机,(0.04kw)-75kw不等。
  7。 三环减速机
  三环减速机是一种先进的平动式传动机械减速机,它被广泛应用于矿山、冶金、石油、化工、橡胶、工程机械、起重运输以及轻工等众多领域。具有大扭距、运行平稳、传动比大、过载性能好等优点。

  一般可替代齿轮行星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多级圆柱齿轮减速机等使用。其基本形式是由一根低速轴和二根高速轴及三片传动环板构成,各轴均平行配置,相同的二根高速轴带动三片传动环板呈120度相位差作平面运动,传动环板内圈与低速轴的外圈内接,通过齿与齿或针销与齿相咬合,形成大传动比;各轴的轴端可以单独同时传输动力。三环式传动机构自成体系,按基本型的单级传动,利用增加高速与低速轴的数量或变更其相互位置,构成若干派生型;单级传动可以串联成多级传动。
  8。 电动葫芦减速机

  电动葫芦减速机构采用三级外齿合斜齿轮传动机构,齿轮及齿轮轴均由高强度合金钢制成,并经过热处理,强度高,耐磨性好,传动轴用滚动轴承支承,齿轮由密封于减速机箱内的润滑油润滑。

网友:
这个现在很常见了吧,不过好多人对内部都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