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sworks2020材料明细表标准件显示问题求教

楼主(2022-11-28):
材料明细表代号和名称列属性用的自定义中的 代号和名称,但是螺钉这些标准件就成空的了。要不就是更改列属性标准件的显示了 零件有变空了。什么列属性能同时兼顾这两个呢?

网友A:
增加标准件的属性。
百度关键字:TOOLBOX汉化

网友:
确实有点膈应,,,,改标准件属性也不显示,有时候只好手动改了。

网友:
标准库零件有个配置表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标准件的属性。
百度关键字:TOOLBOX汉化

按照你说的 解决了

网友:
或者直接手动装标件,不要tool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