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选用常见误区

楼主(2022-11-28):
八大误区

一、用粗牙代替细牙
机器上有许多重要连接件,如传动轴等,螺栓大多数为细牙螺纹。维修时如果缺件,有些维修人员会使用粗牙螺栓代替,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细牙螺栓内径较大,螺距和外角较小,强度高、自锁性能好,承受冲击、振动和交换载荷的能力也比较强。一旦用粗牙螺栓代用,很容易发生松动或脱、拆断,甚至会造成机械事故。

二、孔隙不配
机器上承受横向载荷和剪切力作用的螺栓,比如传动轴螺栓、飞轮螺栓,它们与螺栓孔的配合为过渡配合,装配应该结实可靠,而且能承受侧向力。有人在装配过程中不注意检查,螺栓与螺栓孔之间出现较大间隙时仍然继续安装,这很容易发生螺栓松动或切断事故。

三、加厚螺母增加连接可靠性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加厚螺母可以增加螺纹的工作圈数并提高联接件的可靠性。但是事实上螺母越厚,各圈螺纹间的载荷分布越不均匀,联接件更加容易松动。

四、一母多垫
在安装完成之后,有时候会出现螺栓过长的现象,于是有人便在螺栓上额外装上弹簧垫圈,在这种情况下,坚固过程中弹簧垫圈受力不均会折断,从而使螺栓的预紧力下降,还有可能产生偏心载荷,降低螺栓连接的可靠性。

五、拧得越紧越好
不少工作人员存在这样的误区:即认为螺栓应“宁紧不松”,于是便特意加大拧紧力矩,结果导致螺栓滑扣。此外,有些需用扭力拧紧的重要螺栓,有些人却因为图省事用活动扳手拧,结果扭矩不足,导致螺栓松动,甚至还酿成了机械故障。

六、垫圈过大不碍事
有时缺少大小合适的垫圈,有些工作人员会便用内径较大的垫圈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螺栓头部下方与垫圈接触面积小,会降低垫圈的承压力或锁止力,如果工作环境中存在振动和冲击,螺栓很容易松动。

七、锁止不合适
重要螺栓在装配完成后应该采取防松装置来锁止,这里分四种情况来说明。如果采用开口销锁止,不得用过细的开口锁或半片开口锁锁止;如果采用弹簧垫圈锁止,不得采用垫圈开口错距过小的;如果采用锁片锁止,不得将锁片锁在螺母的棱角处;如果采用双螺母锁止,不得将较薄的螺母装在外面。

八、虚假坚固
如果螺栓、螺母或螺纹上生锈了,或者水垢、铁屑等杂质,装配之前一定要处理干净;联接件的接合表面有毛刺、泥沙等杂质也要予以清除。否则在拧紧螺栓时,表面上看起来是拧紧了,但实际上联接件并没有真正压紧。在这样的虚假坚固下,如果出现振动、载荷冲击和温度变化时螺栓会很快松脱。

紧固件的选用原则

一、确定类别

标准紧固件共分十大类,选用时应按标准紧固件的使用场合和其使用功能进行确定。

①螺栓:螺栓一般与螺母(通常再加一个垫圈或两个垫圈)相配,用于起连接和紧固作用的场合。

②螺母:螺母与螺栓相配使用。

③螺钉:螺钉通常是单独(有时加垫圈)使用,一般起紧固或紧定作用。

螺柱螺柱一般为两端都带有螺纹(单头螺柱为单端带螺纹),通常将一头罗纹牢固拧入部件机体中,另一端与螺母相配,起连接和紧固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定距的作用。

⑤垫圈:垫圈放在螺栓、螺钉和螺母等的支承面与工艺支承面之间使用,起防松和减小支承面应力的作用。

⑥自攻螺钉:与自攻螺钉相配的工件螺孔不需预先攻丝,在拧入自攻螺钉的同时,使内螺纹成型。

⑦铆钉:铆钉一端有头部,且杆部无螺纹。使用时将杆部插入被连接件的孔内,然后将杆的端部铆紧,起连接或紧固作用。

⑧销:销在使用时镶如入工件内,通常起连接或定位作用。

⑨挡圈:挡圈通常在轴上或孔内,起限制工件轴向的作用。

⑩木螺钉:木螺钉用于拧入木材,起连接或紧固作用。

二、确定标准和品种

1、品种的选择原则:

⑴从加工、装配的工作效率考虑,在同一机械或工程内,应尽量减少使用标准件的品种。

⑵从经济性考虑,应优先选用商品标准件品种。

⑶根据标准件预期的使用要求,按型式、机械性能、精度和螺纹等方面确定选用品种。

2、型式:

⑴螺栓:

①一般用途螺栓:品种很多,有六角头、方头之分,见国家标准GB5780—GB5790等。

②铰制孔用螺栓:使用时将螺栓紧密镶入铰制成的孔内,以防止工件错位,见GB27等。

③止转螺栓:有方颈、带椎之分,见GB12—15等。

④特殊用途螺栓:如T型槽用螺栓,见GB37;活节螺栓,见GB798;地脚螺栓,见GB799等。

⑤ 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副:一般用于建筑、桥梁、塔架、管道支架及起重机械等钢结构的摩擦型连接的场合,见GB3632等。

⑵螺母:

①一般用途螺母:主要指六角螺母,另有方螺母,品种很多,见GB41、GB6170—6177等。

②开槽螺母:主要指六角开槽螺母,即在六角螺母上方加工出糟。它与螺杆带孔螺栓和开口销配合使用,以防止螺栓与螺母的相对转动,见GB6178—6181等。

③锁紧螺母:指具有锁紧功能的螺母,有尼龙嵌件六角锁紧螺母,见GB889、GB6182、GB6183和全金属六角锁紧螺母,见GB6184—6187。

④特殊用途螺母:如碟形螺母,见GB62;环形螺母,见GB63;盖形螺母,见GB802、GB923;滚花螺母,见GB806、GB807和嵌装螺母,见GB809等。

⑶螺钉:

①机器螺钉:因头型和槽型不同而分成许多品种。头型有圆柱头、盘头、沉头和半沉头几种,头部才形为开槽(一字材)和十字槽两种。见GB65、GB67—69及GB818—820等。

②紧定螺钉:紧定螺钉利用其尾端,起防止工件间相互位移及传递较少扭矩的作用。见GB71、GB73——75、GB77、GB78等。

③内六角螺钉:内六角螺钉适用于安装空间较小或螺钉头部需要埋入的场合。,见GB70、GB6190、GB6191和GB2672—2674等。

④特殊用途螺钉:如定位螺钉,见GB72、GB828、GB829;不脱出螺钉,见GB827—839、GB948、GB948和吊环螺钉,见GB825等。

⑷螺柱:

①不等长双头螺柱:适用于一端拧入部件机体,起连接或紧固作用的场合。见GB897—900等。

②等长双头螺柱:适用于连端与螺母相配,起连接或定距作用。见GB901、GB953等。

⑸垫圈:

①平垫圈:用以克服工件支承面不平和增大支承面应力面积。见GB848、GB95—97和GB5287。

②弹簧(弹性)垫圈:弹簧垫圈见GB93、GB859等,弹性垫圈见GB860、GB955等。

③止退垫圈:有内齿锁紧垫圈,见GB861;外齿锁紧垫圈,见GB862;单耳止动垫圈,见GB854;双耳止动垫圈,见GB855;圆螺母止动垫圈,见GB858等。

④斜垫圈:为了适应工件支承面的斜度,可使用斜垫圈。有工字钢的用方斜垫圈,见GB852;槽钢的用方斜垫圈,见GB853。

⑹自攻螺丝:

①普通自攻螺钉:螺纹符合GB5280(自攻螺钉用螺纹),螺距大,适合在薄钢板或铜、铝、塑料上使用。见GB845—847、GB5282—5284等。

②自攻锁紧螺钉:螺纹符合普通米制粗牙螺纹,适合在需耐振动场合使用。见GB6560—6564。

⑺铆钉:

①热锻成型铆钉:一般规格较大,多用于机车、船舶及锅炉等,通常需通过热锻使头部成型。见GB863—866。

②冷镦成型铆钉:一般直径规格≤16mm,通常通过冷镦使头部成型。见GB867—870、GB109等。

③空心和半空心铆钉:空心铆钉,见GB976;半空心铆钉,见GB873—875等。

④特殊用途铆钉:有无头铆钉,见GB1016;管状铆钉,见GB975;标牌铆钉,见GB827等。

⑤抽芯铆钉:属于单面铆接的铆钉,是近年来广为使用的一种新型铆钉,有迅速、安全、方便等特点,并具有防水、防渗漏个优点。

⑻销:

①圆柱销:有无螺纹圆柱销,见GB119;内螺纹圆柱销,见GB120;外螺纹圆柱销,见GB878;弹性圆柱销,见GB879;带孔圆柱销,见GB880等。

②圆锥销:有无螺纹圆柱销,见GB117;内螺纹圆柱销,见GB118;螺尾圆锥销,见GB881;开尾圆锥销,见GB877。

③开口销:一般与螺杆带孔螺栓和开槽螺母相配,起防止螺栓、螺母松动的作用。见GB91。

⑼挡圈:

①弹性挡圈:有孔用弹性挡圈。见GB893;轴用弹性挡圈。见GB894及轴用开口挡圈GB896。

②钢丝挡圈:有孔用钢丝挡圈,见GB895.1;轴用钢丝挡圈,见GB895.2及钢丝锁圈,见GB921。

③轴类件用锁紧挡圈:有用锥销锁紧的挡圈,见GB883;用螺钉锁紧的挡圈,见GB884、GB885等。

④轴端挡圈:有用螺钉紧固的轴端挡圈,见GB891和用螺栓紧固的轴端挡圈,见GB892。

⑽木螺钉:

因头型和槽型不同而分成许多品种。头型有圆头、沉头、半沉头等几种,头部槽形为开槽(一字槽)和十字槽两种。见GB99—101、GB950—952等。

网友:
真是详细啊

网友:
很详细,费心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收藏了,比较详细,谢谢!

网友:
收藏了,比较详细,谢谢!0 v

网友:
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