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链条运动仿真怎么弄

楼主(2022-11-28):
用齿轮齿条配合,链条转一圈齿轮就会反转。用motion的“接触”又太卡了,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链条一个马达,链轮一个马达,速度设置好,别错位了

网友:
做仿真,尤其是做有接触的仿真,电脑配置要高才可以,一个链节算一个运动零件。打2w多个零件不卡的电脑,做仿真动画运动零件可能都不能超过100个。

网友:
做动画的话就有很多方法实现了。

网友:
吃太饱,没事做吗

网友:
无聊,或者是大学教学用

网友A:
做方案可以提高公司形象,让甲方那些不专业的高管觉得水平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方案可以提高公司形象,让甲方那些不专业的高管觉得水平很高

就是这个很烦,现在很多甲方寻个方案要弄三维的给他,最烦的是弄了还不一定拿的到订单,不弄还得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