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测量螺纹中径值的公差是不是螺纹中径的理论公差值

楼主(2022-11-28):
     请教一下,用三针测量螺纹中径时,测量值的公差是不是螺纹中径的理论公差值?为什么按照计算出来的三针测量值加工螺纹,但是买来的螺纹环规通规却不能通过?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三针测量是测量的螺纹的单一螺纹中径,与理论的值有些误码差。外螺纹还需测量测量螺纹大径.(牙型角、螺距也需要测量一下。)螺纹通止规,主要是测量螺纹中径尺寸的。如果你大径作的偏大,螺距也有误差,通规也不能通过。将三针直径作到下差,试验一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通止规过了中径不合格,中径合格了通止规会卡,一般机加都是用的通止规,除非你要求才会去测中径,首先你和机加厂要统一用同一个牌子的通止规,排除通止规的问题,其次,检查下是否螺纹有毛刺飞边卡滞,最后注意运输过程对螺纹保护防止磕碰

网友:
从加工上来说,加工现场肯定先用通止规,自检合格了,到质检才会用三针,顺序对了,楼主的问题就不会遇到了;你的表述有问题,正确是三针测量的实际值要在中径的公差范围内,中径公差可以查专门的国标,不知道楼主标准查对了没有?

楼主(2024-03-29):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三针测量是测量的螺纹的单一螺纹中径,与理论的值有些误码差。外螺纹还需测量测量螺纹大径.(牙 ...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