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材料选择求助

楼主(2022-11-28):
  如下图所示,想为一个零件选用材料,希望大家不吝指导
  要求:1.材料无色透明;
            2.透光率高;
            3.没有斑纹,气孔,泛白,雾晕,黑点,变色,光泽不佳等缺陷;
            4.有一定的刚性(用PET热弯后的成品有点软,刚度不够,其实我自己的需求也不是很明确)
  目前供应商用过三种材料尝试,均采用热弯成型,分别是PET,PC,PMMA。
  PET:目前成品效果做好,尺寸和形变是最好,就是成品有点软(我的理解是这个材料的刚度不够,后面想采用玻纤增强PET,但是桉书上说这个材料为米黄色)
  PC:据供应商说这个材料加热温度难以控制,(个人不是很能理解)
  PMMA:尺寸超差,变形严重。
  以上个人理解和描述肯定存在问题,请大家能一起交流,在此感谢大家

楼主:
零件图如下

网友A:
pet加厚点可以吗

网友:
你确定你说滴不是玻璃?

网友B:
   这个玩意量大还可以,量小的话,单个成本太高

网友:
为什么要通明,目的是什么?这样做,防水功能有没有要求,IP多少。

网友C:
PC ,PMMA 都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直接开模变形无法控制是必然的;建议做成型材二次加工,成本可能还会低一些;

网友D:
PETG是一种透明、非结晶型共聚酯,PETG常用的共聚单体为1,4-环己烷二甲醇。PET塑料是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主要包括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和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T。用途不同:PET用于各类饮料容器的包装,比如农夫山泉样的水瓶。PETG用于各类日用品,比如化妆品瓶子。 所以用PET意义不大,PC我用过6、8 mm它对模具温度要求很高;如果温度达不到特定温度,他的表面会出现水纹、麻点,或者其他尺寸不均的不良(不过看图纸你的零件比较简单这种不良出现概率低);至于亚克力、用过的都知道,这是种对温度十分敏感的材料,而且易裂,装饰品用用没毛病;所以综合下来PETG跟PC都会比较好,成本上考虑PC会更好,但是PC很考验供应商水平,之前让深圳几家打样效果就很差。

网友:
要求透光率95%以上,印象中就只有玻璃了,而且即使玻璃也不容易达到;
这个屌结构,不是整圆还没有筋,1个厚,即使机加金属件刚性也够呛。

网友:
PMMA有92%的透过率,很脆,这么厚的弯曲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t加厚点可以吗

加厚难看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量大还可以,量小的话,单个成本太高

就是因为量太小了,供应商不愿意投入太多,不划算,我觉得还是因为量的原因限制了,个人认为工艺应该很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 ,PMMA 都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直接开模变形无法控制是必然的;建议做成型材二次加工,成本可能还会低一 ...

目前没有开模,都是用的型材薄板热弯成型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TG是一种透明、非结晶型共聚酯,PETG常用的共聚单体为1,4-环己烷二甲醇。PET塑料是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 ...

谢谢,我了解PETG这种材料,没有开模,目前都是采用热弯成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