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视图能不能用SOLIDWORKS实现啊

楼主(2022-11-29):
这种视图能不能用SOLIDWORKS实现啊

网友:
当然可以,把路径用3D草图画出来,然后画好截面,扫描即可

网友:
SOLIDWORKS没有办不了的事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上几位,有没有一种可能,楼主问的是能不能出这种视图,而不是能不能出这种图
用剖面视图视图就可以实现,但点划线要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有没有一种可能,楼主问的是能不能出这种视图,而不是能不能出这种图
用剖面视图视图就可以实 ...

是的,我想问能不能出这种视图

楼主:
或者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UG或者Croe

网友:
只有两个视图之间的点划线需要自己画一下,其它的都可以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