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卷料搬运翻转机构

楼主(2022-11-29):
求教,一款卷料搬运车,卷料升起后,可进行一个90°的翻转,有知道翻转这一块内部是什么结构的吗?轴承还是?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能不能把图截全乎了

网友B:
这手动的,看样子不复杂,两个深沟轴承就可以完全胜任了,只是支架有点太单薄了

网友(点评):
要是我设计,卷料直接横运,做个凹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动的,看样子不复杂,两个深沟轴承就可以完全胜任了,只是支架有点太单薄了

不知道是不是卷膜

楼主:
是一种搬运卷膜的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图截全乎了

这个

网友B:
他这应该是凹印机分切机把卷料横过来用,里面有一个锁紧纸芯的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手动的,看样子不复杂,两个深沟轴承就可以完全胜任了,只是支架有点太单薄了

这么大力臂, 肯定是滚针轴承+推力轴承. 这个设计巧妙的地方在卷轴锁紧机构, 还有重心与转轴重合, 方便手动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力臂, 肯定是滚针轴承+推力轴承. 这个设计巧妙的地方在卷轴锁紧机构, 还有重心与转轴重合, 方便手 ...

0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就是轴承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1 悬臂太长,又没有斜肋支撑,往前推的过程中稍微有点晃动,整卷物料有掉落的风险,轻者整卷物料损坏,重者可能会伤到人;
2. 按我下面的分析,夹爪机构不靠谱,只是通过顶出机构和卷料内壁的摩擦力支撑,那可是点接触,推测黑色的6个点应该是顶紧的接触面,如果是尖锐的,优可,毕竟是扎进卷料的纸皮中,但是图中是半球形,我的顾虑可能没那么可靠,毕竟这个顶紧的力需要很大,力大了,卷料纸皮变形,上料到设备中,重心不稳,卷料的设备磨损很大;
3 在顶紧后,人工绕着轴承45°结构旋转,如果分析不错,那个凸起的框是人工旋转的把手位,不管是推还是拉。只能说人工实际操作都很别扭;
下图是我分析的结构;
2 应该就是分度销,应该是里面有弹簧的;
以下是结构动作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大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如果重心在旋转轴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应该是凹印机分切机把卷料横过来用,里面有一个锁紧纸芯的机构

靠内胀轴上的6个塑料摩擦头的静摩擦力。

整机的关键就在这个部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90 or 180°?

网友:
模特短裙,凉鞋违规,必须严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在旋转轴上呢?

看楼主一楼原贴的两张照片,不管卷料水平还是竖直,他的重心都是在物料中心的,是个省力结构,力是省了,把手的位置还是给人感觉难受,我想象模拟了一下,还是难受,不过好处是物料在竖直从静止到运动的瞬间,应该是最受力,他的把手刚好起到作用,而在水平状态时把手可以不用。刚好隐藏起来,这么一想,确实很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一楼原贴的两张照片,不管卷料水平还是竖直,他的重心都是在物料中心的,是个省力结构,力是省了, ...

来料直接是水平的,更妙。除非这个料水平不能承压,短时间也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点赞,设计小车的为台湾一家企业,原视频在youtube上,结构简单也巧妙之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下,youtube搜索卷膜搬运即可,因无法输入网址,具体网址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简单,设计者也很大胆,
如果让我这么设计,我估计不敢;
其中,

截了一个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赞,设计小车的为台湾一家企业,原视频在youtube上,结构简单也巧妙之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下,youtube ...

url可以这样输入:
b去ai掉du汉.co字m

网友:
见18楼,料是个什么性状?能承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力臂, 肯定是滚针轴承+推力轴承. 这个设计巧妙的地方在卷轴锁紧机构, 还有重心与转轴重合, 方便手 ...

没错,见20楼gif,单向推杆才是本机设计的关键。

gif中汉字为:单向推杆,只进不退,省力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直接是水平的,更妙。除非这个料水平不能承压,短时间也不能。

受物料周转 运输,及自身受压变形等影响,来料的话需要是立放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物料周转 运输,及自身受压变形等影响,来料的话需要是立放状态

贵公司准备借鉴本机构?

网友:
这玩意人工翻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