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最下一栏如何显示直径

楼主(2022-11-29):
solidworks 中当不是整圆时,单击圆面,显示的是半径,碰到小数点的还得拿出计算器算,问下各位大佬最下一栏如何默认显示直径?

网友:
状态栏好像显示不了圆弧直径。可以用MBD里面的“大小尺寸”按钮标注一下就知道直径是多少了。

网友:
为啥非得看状态栏?不是有很多方法知道直径吗?软件的默认规则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