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钻头断在孔里了,如何搞定?

楼主(2022-11-29):
1. 灌点润滑油,用尖簪子或者斩子在断裂面反向慢慢敲出,不时倒倒铁削(车间里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对于孔径太小的螺纹孔或者断掉的丝锥太长可能就不合适了,不过可以尝试)。

2. 在丝锥断裂截面上焊接一个把手或者六角螺母,然后轻轻反转出来(本来就是一种好方法,不过焊接有些麻烦,还是同样的话,对于直径较小的丝锥就不合适了);

3. 用专用工具:断丝锥取出器,原理是工件和丝锥分别接上正负电极,中间灌电解液,

导致工件向丝锥放电腐蚀,然后辅助尖嘴钳等取出,对内孔伤害很小;

4. 拿钢辊顶在丝锥裂口用小锤子慢慢敲,丝锥比较脆,最后敲成渣出来,或者更简单,直接把断丝锥的螺纹孔钻烂活镗烂,重新扩孔攻丝(方法有些野蛮,如果丝锥直径太小也不好使,直径太大,敲起来也挺累人的);

5. 将断丝锥所在的螺纹孔焊平,再磨平,重新钻孔,虽然很难但是慢慢可以钻进去(如果那个螺纹孔可以换位置的话,重新钻孔攻丝的时候,建议还是换到原螺纹孔旁边);

6. 在断丝锥截面上凿个一字槽,用螺丝刀反向拧起(那个一字槽很难凿出来的,如果丝锥直径小的话就更难了);

7. 把断丝锥的螺纹孔钻大,然后镶嵌一个钢丝螺套或者销钉什么的,再焊接,磨平,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做到基本一样(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是很实用的,丝锥大小都无所谓);

8. 用电脉冲打掉,电火花或者线切割都可以,伤了孔可以扩孔加钢丝螺套(此法更简单方便,至于同轴度暂时就不要考虑了,除非你的那个螺纹孔同轴度直接影响设备的质量);

9. 做一个简单的工具同时插入断丝锥截面的排屑槽空位内,小心反向扳出来,如,可用带方榫的断丝锥上拧2个螺母,用钢丝(根数与丝锥槽数相同)插入断丝锥和螺母的空槽中,然后用铰杠按退出方向扳动方榫,把断丝锥取出(这种方法的主题思想是通络断丝锥的排屑槽,利用钢丝,最好是钢针做一个专门取断丝的扳手。当然,如果车间里经常出现这种断丝的情况,还是做一个这样的工具扳手好些);

10. 硝酸溶液可以腐蚀高速钢丝锥,而且不报废工件;

11. 用乙炔火焰或喷灯使丝锥退火,然后用钻头去钻,此时钻头直径应比底孔直径小,钻孔也要对准中心,防止将螺纹钻坏,孔钻好后打入一个扁形或方形冲头再用扳手旋出丝锥;

12. 用气钻反转取,全靠手感,因为不是直接钻掉丝锥的,而是用慢速和一点点的摩擦力(类似汽车半离合)让丝锥跟着转出来的;

13. 可以使用砂轮机把断丝的部位磨平,再用小钻头先钻,再逐渐改用较大的钻头,断丝就逐渐脱落,脱落之后用原来大小的丝锥重新攻一下牙,这样的优点可以不用增大孔径;

14. 在断入物上焊接一铁棒,然后拧出。(缺点:太小的断入物无法焊接;对焊接技巧要求极高,容易烧坏工件;焊接处容易断,能取出断入物的几率很小)

15. 用比断入物硬的锥状工具撬。(缺点:只适宜脆性断入物,将断入物敲碎,然后慢慢剔出;断入物太深、太小都无法取出;容易破坏原有孔)

16. 做一个比断入物直径小的六角电极,用电火花机床在断入物上加工一六角沉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缺点:对锈死的或卡死的断入物无用;对大型工件无用;对太小的断入物无用;耗时、费事)

17. 直接用比断入物小的电极,用电火花机床打。(缺点:对大型工件无用,无法放入电火花机床工作台;耗时;太深时容易积碳,打不下去)

18. 用合金钻头打(缺点:容易破坏原有孔;对硬质断入物无用;合金钻头较脆易断)

19. 现在有一种用电加工原理设计制造的便携式工具机,能轻松快速将断螺丝、断丝锥钻头取出。

20. 如果螺丝不太硬,可以把端面挫平,再找出找中心点,用样冲打一小点上去,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垂直,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反向拧出即可。

21. 如果买不到断丝取出器,就用大一点的钻头继续扩孔,在孔径接近螺丝时,有些丝会吃不住劲脱落下来了,剔除余下的丝牙,然后用丝锥重新修整就行。

22. 如果螺丝断丝有露出来,或断螺丝处要求不严格,还有用手锯能够锯着,可以锯条缝,连外壳也锯,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卸下来。

23. 如果断丝露出一定长度在外面,而且机械材料溶点又不太低,可用电焊在螺丝上面焊一个加长T型杆,这样就能从焊接的杆轻易拧出。

24. 如果螺丝生锈非常严重,用上面的方法不好处理的,建议用火烤红后加进一点润滑油,再用以上相应的方式处理。

25. 经过N多努力后,螺丝虽然是取出来了,但这时孔也废了,索性就钻个更大的孔攻丝,要是原来的螺丝位置与大小有限制,也可以打更大的螺丝进去,或者直接焊死攻丝,再在大螺丝中心钻小孔攻丝。但焊死后内部金属结构问题有时候攻丝会比较困难。

网友:
补充一条:洗洗手,上趟厕所,抽支烟,回来心平气和的用上述方法。之所以断丝锥钻头,肯定是操之过急了,平复心情很重要。另外建议:凡是断丝锥、钻头的地方都有废旧的卡头,把卡头的三个脚在砂轮上修磨细、尖(它可以调节大小)。在清理干净孔里边的铁削杂物后,夹着断丝锥左右活动,直至取出。

网友:
各种办法都齐了 不错。有激光的话可以采用激光

网友:
我们这都是直接打电火花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一般都是钻头直接破坏取出或者焊接螺母螺丝辅助旋出,另外如果零件本身成本不高的前提下,要花更大的成本去取出断裂物,可以选择忽略报废零件。当然前提是满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