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磨损或者疲劳点蚀究竟是要求基材的钢的屈服强度高点还是低一点??

楼主(2022-11-29):
书上模模糊糊的两种说法都有。。有没人有人能比较专业的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
当然,不同的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前提。可以任意给前提,什么结论都可以。

网友:
借楼主的宝地同问

网友:
加一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不专业,说一下我曾经做过一套磨杆及扶正器;这俩配合一个软一个硬;如果更换磨杆合适磨杆就软一些,扶正器磨套合适就磨套软一些;这个没有一定之规;齿轮配合也是根据工况,大齿轮软小齿轮硬。另外点蚀属于腐蚀范畴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我建议高点,举个例子。深沟球轴承,失效方式是点蚀。球和内外圈的硬度,那几乎是HRC60以上。再比如说直线轴承和导向轴,也都是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高点,举个例子。深沟球轴承,失效方式是点蚀。球和内外圈的硬度,那几乎是HRC60以上。再比如说直线 ...

表面还需要很强的涂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