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5倍速链的大滚轮和滚子直径为何不是2.5

楼主(2022-11-29):
如题,如果大轮半径是滚子也就是小轮1.5倍的话,为什么工装板速度是2.5而不是1.5。虽然说链条本身有个速度在往前跑,可那不就是小轮嘛,而小轮大轮在正常工作下不就相当于一体的嘛,有明白的前辈,还请详细说说,倍速链的基本介绍作用我知道,我就是想弄明白为何工装板速度不是直接大小轮半径比

网友A:
托盘的速度=拖动小轮移动链条的速度+大轮相对小轮的倍率*链速.

首先假设滚轮被卡死, 无法转动, 托盘速度=链条速度v;

再假设链条不移动, 手动转动小轮, 让小轮线速度=v, 此时托盘速度=1.5v;

所以理想情况下, 托盘速度就是上面两种速度之和(1.5 + 1)*v

网友(点评):
高中 速度合成 相对运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把大滚轮理解成一个小人站在小滚轮上,然后以1.5倍速度向前传托板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疑问是怎么实现大滚轮转,看视频似乎大滚轮转动是可控的
谁有实际的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是misumi的吧,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呢
小轮带大轮,说明小轮和大轮之间没有相对转动,那用于积放时候怎么办,又有相对转动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misumi的吧,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呢
小轮带大轮,说明小轮和大轮之间没有相对转动,那用于 ...

大轮, 小轮之间摩擦系数又不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轮, 小轮之间摩擦系数又不是0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也没个具体的值,我之前用的倍速链大小轮之间是没什么摩擦力的。我没用过倍速的功能,只用过积放的,所以懵的很,算功率的时候的托盘的速度就是链条的速度,没有把托盘的倍速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的速度=拖动小轮移动链条的速度+大轮相对小轮的倍率*链速.

首先假设滚轮被卡死, 无法转动, 托盘速 ...

多谢兄弟解惑,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misumi的吧,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呢
小轮带大轮,说明小轮和大轮之间没有相对转动,那用于 ...

积放的时候,由于被负载被档停了,所以过不去了,此时大轮与负载之间会产生相对运动,也就是有了滚动摩擦,所以链条继续前进,负载停在那,此时大小轮理论上应该还是同步转动的,因为毕竟上面有负载压着,使得大小轮之间有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滚轮理解成一个小人站在小滚轮上,然后以1.5倍速度向前传托板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疑问是怎么实现大 ...

嗯,想明白了,至于大滚轮转动,是因为重物压上去了,导致大小轮之间的间隙没了,也就摩擦大了,小轮可以带动大轮同步转动

网友:
这就是参照物的选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