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工艺路线如何选择

楼主(2022-11-30):
厂里有一批铸钢件需要加工处理,材料用的是40Cr,材料本身的硬度是符合加工条件的,只是外协提供产品的时候有个别的产品有缺陷用亚弧焊补得,所以各位位子过硬无法加工,热处理的工艺路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看了一些资料不知如何选择,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下!
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淬火

调质-精加工-淬火

本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以不是很懂!都是在网上看的一些资料来理解的!采用第一种感觉成本太高了,但是第二种又不知道调质是否能达到退火的效果!

网友A:
个人觉得是要看你这批铸钢件的最终需求是什么样子,调制是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回火过程中也有消除应力的功能。看你两种热处理工艺都有淬火的工艺,说明该批铸钢件某个位置有硬度要求,一般应该是局部高频,存在摩擦或者冲击之类的可能,那局部单单退货后,可能整个零件强度不够。

网友B:
可以选择不用氩弧焊补,我们当时选择的冷焊机,补出来可以车的动,氩弧焊补了很难加工。

网友C:
淬火之后零件会有一定的变形,所以有些零件在淬火之后还有精加工,比如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要看你这批铸钢件的最终需求是什么样子,调制是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回火过程中也有消除应力的功 ...

就是你分析的样子  工件设计的时候要求有整体调质,还有一个部分要高频淬火,所以这个地方的工艺还是比较清晰的 先调质再淬火,能保证工件达到设计的要求,问题就是调质前的工件被外协加工的时候补了一道氩弧焊,导致工件的材质硬度不是很统一,有些可以加工,有些太硬费刀具,老板说铸件都要退火处理,那样的话热处理就要分三步走了,工件先退火——粗加工——调质——高频淬火,这样感觉有点繁琐,所以我想确定下,我可不可以直接调质代替退火的功能,因为我们要求的调质硬度是在HRC28-32范围,我看网上说的这个硬度也是可加工的!这样就能省一道退火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不用氩弧焊补,我们当时选择的冷焊机,补出来可以车的动,氩弧焊补了很难加工。

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是外协做的  以后有这类的工件就直接拒收了,因为这批货是刚开始的试产,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好,不能直接退,所以跟供应商协商能让步的都用掉先,以后就要对方按要求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淬火之后零件会有一定的变形,所以有些零件在淬火之后还有精加工,比如磨削。

因为是局部淬火,而且工件也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弧面  所以在高频淬火后是加一道抛光处理

网友D:
铸件一般要退火才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件一般要退火才能加工。

看了很多资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不退火直接调质处理来代替退火的工艺,这样我加工的路线就能省很多步骤了!毕竟是小厂,考虑的都是怎么省!一个零件的步骤太繁琐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不退火直接调质处理来代替 ...

直接调质如果不开裂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调质如果不开裂是可以的。

我们最近拿了一批样品做实验,做试样。直接调质,工件没有开裂!而且加工也没问题!那这个开裂现象是随机的还是说跟原材料是有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分析的样子  工件设计的时候要求有整体调质,还有一个部分要高频淬火,所以这个地方的工艺还是比较 ...

我觉得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有很多零件调制后加工的

网友E:
其实现在很多厂里都是这样省钱的,只要最后性能满足要求就行了,过程怎么做,一般也不会透露的,就像锻件也需要退火,但是现在很多厂家能控制锻的时候的冷却速度,也就省去了退火工艺,这个就是工艺的魅力,工艺说白了就是给老板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现在很多厂里都是这样省钱的,只要最后性能满足要求就行了,过程怎么做,一般也不会透露的,就像锻件也 ...

是的,为了给老板省钱,头发都要秃了,老板还不见得说你好!你的解答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有很多零件调制后加工的

嗯嗯,我现在就在尝试用这种路线加工,到时成品出来做下产品寿命实验看下,能否符合实际生产使用!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最近拿了一批样品做实验,做试样。直接调质,工件没有开裂!而且加工也没问题!那这个开裂现象是随机 ...

铸件直接淬火开裂风险大。

网友: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