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除轴承间隙的问题

楼主(2022-11-30):
求大神指点下,如图,轴承用过NSK7001跟7002(正反相对都尝试过),轴承外圈固定,内圈也用锁紧螺母锁死,但轴还是会有些许的晃动。在两个轴承中增加垫圈可以撑开轴承的间隙,但相应的也会使轴承旋转时有些许卡涩,不顺畅。
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晃动的问题???

网友A:
猜一猜,1,面对面的时候,你选的接触角不对,刚好同心了。2. 这种情况,建议背靠背。就是大口对大口。然后压内圈。外圈中间加垫片。

网友B:
用成对定做预紧力轴承,不要用单个的自己组合。

网友C:
轴承中间加垫圈的话,是需要配做的,每一组单独去配做,可以配出来顺畅旋转不卡顿又间隙比较小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个结构比你这个要高一些,两个轴承之间间距有四十毫米的样子,最初的设计者没有加公差,长的长短的短,导致要么就卡死了要么就松松垮垮的不起作用,后来全部单独配做就好了。

网友D:
7001和7002 都属于 角接触轴承 配对使用可以看一下手册

希望把工况的要求 比如精度 跳动量和受力方向大小等 列一下

网友E:
因为卡涩没装隔垫?

网友F:
非专业,固定了轴承外圈了,为啥还要旋紧轴承内圈?这两者那个其主要限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猜,1,面对面的时候,你选的接触角不对,刚好同心了。2. 这种情况,建议背靠背。就是大口对大口。然后 ...

1.你说的同心,是角接触同一个方向吗?
2.<>或者><都有试过,垫圈垫在两个轴承之间(垫内圈),外圈固定住,内圈垫的厚了卡涩,垫的少了还是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中间加垫圈的话,是需要配做的,每一组单独去配做,可以配出来顺畅旋转不卡顿又间隙比较小的情况。我们 ...

那就还是要在两个轴承内圈加垫圈了?只是每组都要单独去配做,繁琐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专业,固定了轴承外圈了,为啥还要旋紧轴承内圈?这两者那个其主要限位功能?

固定轴承外圈是固定住轴承,旋紧轴承的内圈是为了固定中间那根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成对定做预紧力轴承,不要用单个的自己组合。

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01和7002 都属于 角接触轴承 配对使用可以看一下手册

不好意思,应该是6001跟7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卡涩没装隔垫?

卡涩是因为在两个轴承间加了垫圈,垫圈的厚度超过了轴承内外圈的间隙,才导致卡涩

网友G:
受力结构受尺寸影响不能变化的话,是不是可以选用小游隙轴承,轴和轴承内圈的过盈量大一些,安装后径向游隙会进一步变小。不过游隙太小,定位虽然好了,但是会有发热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定轴承外圈是固定住轴承,旋紧轴承的内圈是为了固定中间那根轴

那固定轴的不要顶到轴承内圈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力结构受尺寸影响不能变化的话,是不是可以选用小游隙轴承,轴和轴承内圈的过盈量大一些,安装后径向游隙 ...

嗯,小游隙轴承可以试试,谢谢因为轴旋转的速度跟频率都不是很高,所以发热不算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固定轴的不要顶到轴承内圈可行吧

不顶住就有空隙,有时候旋转会导致轴上下跳动,顶住就是为了让轴不产生轴向运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卡涩是因为在两个轴承间加了垫圈,垫圈的厚度超过了轴承内外圈的间隙,才导致卡涩

可是这才是正常的预紧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这才是正常的预紧结构

嗯嗯,也许像4楼说的,需要调整垫圈来达到既不卡涩也不晃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也许像4楼说的,需要调整垫圈来达到既不卡涩也不晃动

靠双螺母调整也是典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双螺母调整也是典型结构

两个轴承中间不加垫圈的情况下,双螺母如何调整?

网友(点评):
加垫圈是最简单的结构

网友:
内圈和外圈滚动体也是有间隙,选精度高的试试

网友:
关于7001和7002使用问题,其实是过度定位和选型问题,可以选择万能组配的轴承,但是要注意预紧力的大小;

网友(2023-03-22):
其实我想请教楼主个问题,如何保证轴承外圈被完全压住,轴承是组装后高出安装孔一点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