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套材料选择求助

楼主(2022-11-30):
如图螺套,配套不锈钢螺杆,低速轻载旋转,用于餐饮设备,要求无毒。先后用过普通尼龙和聚四氟材料,前者运转一月左右就磨损过大,掉粉;后者随温度变化,变形过大,内孔径天热加工+20丝,在冬天0度左右,变成-10丝,热变化系数太大。对于工程塑料不是太了解,请教比较懂工程塑料的大佬们帮看看,哪种材料更适合。

网友:
改梯形螺纹行不?

网友:
一定要塑料?重量有要求?没要求还是金属吧,塑料还是不可靠的。还有你的图有点问题,塑料的剖面线应该是格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铜,,,,,,

我提一个,塑料包铜。

网友:
配不锈钢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