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大大的困惑

楼主(2022-11-30):
三个零件,一个零件打两个过孔,另外两个零件打各打两个螺丝孔,直接螺丝穿过锁副三个零件,这样不会导致第三个零件和第二个零件接触面不贴合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贴合,只是贴合的力特别小。螺栓连接前几个牙受力大,这几个牙在中间的零件上,后面的牙受力小,后面的牙在第三个零件上

网友:
理论上、实际上都贴合不了。就算理论上螺纹起头位置正好是接得上,由于板面不可能是理论平整,只能部分贴合。实际上螺纹起头位置都是随机,99.99%概率不贴合

网友:
理论上第二个和第三个零件之间锁不紧,算是尺寸过定义了。

网友A:
如果只是为了紧固不会这样设计,如果这样设计应该还有除了紧固之外的作用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能否有图?

网友:
我那个小徒弟,就这么设计东西。
他先在板上打个螺孔,把螺杆拧过去,再背个螺母。

网友(点评):
背螺母没问题,楼主的问题是两个孔,把第三个零件的旋转付给约束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一个螺纹孔两个过孔?

网友: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么干呀?

网友:
|麦哥123发表于 12-01 01:21理论上、实际上都贴合不了。就算理论上螺纹起头位置正好是接得上,由于板面不可能是理论平整,只能部分贴合。实际上螺纹起头位置都是随机,99.99%概率不贴合
好像是这样。除非螺栓紧了后,再单独旋转零件3,这样平面度好的话可以贴合。如果整个过程只拧螺栓,零件3很难贴合

网友:
应该是两个过孔一个螺丝孔吧,你两边是螺丝孔中间是过孔这不科学啊。除非你只有这一组孔,那另一边的螺丝孔可以相当于是螺母,这样没问题,如果是两组以上的孔肯定不行

网友:
不会贴合的,或者说贴合的概率很小。除非三个零件压紧一次性攻丝...也是有误差的。贴合不了!

网友:
双螺纹滑牙螺栓嘿嘿,定制一个或许看可以实现哟,一个螺纹螺距大一个螺纹螺距小,嘿嘿,不过那是个睿智才会这么干吧。哈哈,你这个应用场合可能不是需要贴合,甚至可能是临时找个件做的。

网友B:
正常加工肯定贴不死,如果非要这么干,有俩方法:
1. 加工的时候,把3个零件按组装好的方式固定好,然后两头的螺纹1次加工下去。中间过孔部分螺纹钻头没有空程的话,可以锁死。
2. 不用一般螺丝,用双向螺纹柱,从中间锁两边的零件。
不过真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这么玩。。。

网友(点评):
第一次看到螺纹钻头的叫法,一般是丝锥,丝攻

网友:
不合理的设计。

网友C:
这种结构在小日本的设备上见过,不过他第二个件上不是直接来螺孔,而是可轴向可轻微偏移的卡槽螺母

网友:
按以下条件可以贴合:过孔零件在中间,螺纹孔零件在两边当螺母用

网友:
后两块各加两个工艺孔,两边锁上后一起攻丝

网友:
下面的两块能否从下方打孔先固定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在小日本的设备上见过,不过他第二个件上不是直接来螺孔,而是可轴向可轻微偏移的卡槽螺母

第二个件是中间那个件吧,lz说的是中间件上两个穿孔,左右俩个件上各两个螺孔。然后,两个螺丝锁紧3个件。

这是在考2个螺纹的接续相位了。

网友(点评):
A上是光孔穿螺栓,B螺纹孔锁紧,C上是光孔+反沉孔+薄型卡槽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加工肯定贴不死,如果非要这么干,有俩方法:
1. 加工的时候,把3个零件按组装好的方式固定好,然后两 ...

双头螺纹柱,中间是光杆吧。两根这种双头螺纹柱,螺纹的起始相位都不一定是一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为了紧固不会这样设计,如果这样设计应该还有除了紧固之外的作用

例如,防拆?

网友:
跟套钻一样,套攻

网友:
基本无法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在小日本的设备上见过,不过他第二个件上不是直接来螺孔,而是可轴向可轻微偏移的卡槽螺母

轴向调节的话,必然有机构来填缝,用来补充轴向的锁紧力,那么就是弹簧了?
类似如下?

网友:
夹住一块攻丝不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