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皮带输送线的问题

楼主(2022-12-01):
就是计算皮带输送线转矩时,空载转矩怎么计算?与皮带的预紧力有没有关系呢?我看的案例上说是结合实际情况和经验。

网友:
跟张紧力应该没什么关系吧,空载功率主要和皮带重量和速度有关系

网友:
如果要详细计算电机功率

要把滚筒 涨紧力和轴承摩擦阻力,减速器效率综合计算 滚筒和皮带的打滑系数等

计算出 空载时的电机功率

第二 负载时间产生的压力造成的阻力矩和启动一瞬间的惯量进行计算

网友:
空载转矩就是没有工作介质的时候自身运转需要的最小转矩呀,理想状态下和预紧力没关系吧,因为理想状态下预紧力指向径向,但是实际无论是电机还是皮带都不可能百分百使之指向径向,但是影响不大。再说机械设计乘安全系数根本不会出问题好吧。有什么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空载摩擦力乘半径

网友:
附加阻力的一部分,结构简单的话可以忽略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关系,肯定有

网友:
话说楼主这个图片要那本书上的内容

网友:
肯定有关系,预紧力越大需要的转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