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液压驱动问题

楼主(2022-12-01):
我是一个液压系统初学菜鸟,正在学习实践液压系统知识。初步想设计一个小型履带式液压驱动装置。就想问一下,一个液压泵如何实现两个以上液压马达同步,同时还可实现液压马达不同正反转(转向),用什么阀,怎么连接,请高手指点,最好有个简图。谢谢

网友A:
等你再学两年,你再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系统问题。
我建议你入门还是先找相关产品液压系统多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再学两年,你再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系统问题。
我建议你入门还是先找相关产品液压系 ...

谢谢指点,我想,边学边搞可能会掌握的快点,我的想法也是从简单的装置设计开始学习理解,再到系统学习,个人纯属业余爱好。

网友:
同步是个老大难问题了,正反转倒是容易。

网友B:
完全同步不现实的,一般履带都有跑偏标准,比如二十米跑偏量250mm,只要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就好了,转向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换向阀的事,一般工程机械用液控换向阀或者电液控换向阀,这种东西只要你实物接触过都是比较快能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步不现实的,一般履带都有跑偏标准,比如二十米跑偏量250mm,只要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就好了,转向这个 ...

谢谢指教,我再看看相似设备的设计,学习一下同步控制

网友(2023-08-09):
挖机上的行走要求与你的要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