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圈出来的地方为啥要做打孔

楼主(2022-12-01):
求助,图片圈出来的地方上为啥要做打孔,有什么作用嘛?

网友:
刀尖避让槽,,,,

网友:
退刀槽,加工工艺需要

网友:
避空,砂轮无法磨尖角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与它配合的零件必须是尖尖的,没有任何圆角,避免配合的时候干涉,做的让位吧

网友:
避让用的,不然怎么退刀?

网友:
工艺孔。即使是慢丝割出来,还有一个R0.1的圆角,特殊刀具或者砂轮同理,不会形成尖锐角,且考虑加工及相关刀具的合理性,需要增加工艺孔。

网友:
这是为了装配不干涉,阳燕尾没有倒角也不会碰到角

网友:
加工和装配

网友:
这是对加工工艺不熟悉才会问这些问题。你是在技术部还是模具部

网友:
突然发现现在的机器很少使用燕尾槽了

网友(点评):
是的,都被直线导轨替代了

网友:
加工工艺要求,无法清角加工的

网友:
加工和装配都需要

网友:
工艺孔,好加工,也可去应力

网友:
楼主应该是新手,工作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