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种导轨的滑块和固定方式

楼主(2022-12-01):
问下这种导轨的  滑块 和固定方式。

网友A:
看你怎么应用,可用螺栓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应用,可用螺栓联接

导轨竖直安装,
左右 各  2 个滑块,左右滑块用结构件连成一组

网友:
这是折弯模具吗

网友:
直接买标准的,精度高

楼主:
应该是型材。国外的客户